[电源] 有年数的正泰三相60安空开拆

楼主(2023-07-30):
这个虽然使用有年数了,但只是当普通开关用,开关的时候还是小电流(用电器关机)。
使用中有一个合不上了,拆下换新
拆开看空开触点已经接触不良了。都换了是对的。
这个60安,实际使用10安左右,而且开关时几乎无电流,开关时接的用电器都是关机的。
电磁炉 电蒸锅 微波炉

网友:
做工挺好的啊

网友:
这个不是饭店里用的吧,这么多油泥。

楼主:
短路线圈是两层的,短路脱落挺复杂,双金属片有标记

网友:
无电流的开关触点也会烧蚀?这材料就奇葩了!

网友:
看起来挺脏的没有放在配电箱里面吗?

网友:
使用环境恶劣,表面很脏!

网友:
触点打磨一下还可以继续用,不然卖铜也成。这玩意儿就是当保险丝用的无载开关(可以偶尔跳开超负载电流了就避免了换熔丝的麻烦),不可以像闸刀那样切断负载电流,要切断负载电流那是接触器的事情。

网友:
然而正泰德力西的官方旗舰店都是宣传用空开控制电热水器和充电桩和空调这些大功率用电器。
带载开合,接触器未必比带灭弧的空开耐用。

网友:
换新的靠谱,旧的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