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解锐镁新能源便携式充电盒/充电枪LFF67

楼主(2023-07-30):
闲鱼买了倆充电盒,看着还算便宜,外观做工尚可,最近其中一个罢工了,充电时烫得厉害,故障灯亮起来了,遂拆之。

外观

拆开,标签贴“上海林扬信息”

撕去标签,闻一下主板,有股糊味,在细观察,倆继电器怀孕了,电容怀孕了的多,咋继电器也会怀孕,莫菲这俩继电器都是母的?

拆下继电器

板子背面

羊水都流了一地,好在发现及时,不然早产估计要放烟花了。

看看控制小板是成品模块

用了一颗stm32f103c8t6 ,旁边还有一个烧录座。

作为折腾,问下能不能给它安排一个ESP8266,变成无线控制?

去了趟4S店,维修师傅说很大可能是家里的电压不稳定,让我回家好好查查线路,过几天回家测试下电压。

拆开继电器,内部已成这个样子了,估计另一个充电器也不会好到哪里,改天都换一下。

准备换NT90R50AE12SF,50A的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通过的电流大导致发热!

网友:
我看到一坨锡了

网友A:
没考虑热量的问题,在大电流下工作不可靠,估计另外一个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
理论上可以无线控制。。。。但是有难度,我拆的比亚迪和东风本田都是可以手机APP控制的,预留了蓝牙小板,不知道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考虑热量的问题,在大电流下工作不可靠,估计另外一个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

要命的是还没过热保护,有的话也能延长点寿命,计划报废啊!

网友:
这是电流超了么

网友:
电流太大了

网友:
焊锡甩的满哪都是!

网友B:
可以自己换更加可靠的继电器么?顺便问下楼主多少钱买的 功率是6.5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换更加可靠的继电器么?顺便问下楼主多少钱买的 功率是6.5kw?

淘宝大功率的找不到,还是原样买一个,388一个买的,总比车店里便宜点的吧!

网友:
继电器太囊了,要紧场合都是欧姆龙抄刀,其他的都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大功率的找不到,还是原样买一个,388一个买的,总比车店里便宜点的吧! ...

400不到能买到6.5kw,那么便宜么 求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不到能买到6.5kw,那么便宜么 求路子

闲鱼“徐州新能源充电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徐州新能源充电设备”

谢谢大哥

网友:
继电器不会怀孕,电流太大至发热,融化塑料

网友:
看起是输出交流,串个空开漏保完事,其它都是多余

网友:
主线圈长时间带电,导致过热,应该达不到40A的标准。

网友:
用到了2个互感器,一个检测电流的互感器,一个检测漏电的互感器,我就是专做互感器的

网友:
直接买两好点的继电器换了是不是会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