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PP11-4电路板电源电路有点复杂

楼主(2023-07-30):
板子正反面(应该是双面板),下半部分为电源。

网友:
输出比较多一些

楼主:
红圈内三组压敏电阻过压保护,4个瓷介电容抗干扰。绿圈疑似交流输入(但电压估计380或以上、滤波电容为二个450V电解串联,均衡电阻为4个68K)。蓝圈可能是能量回收电路,

网友:
保护电路较全的吧

楼主:
红圈为初级,下面接滤波电容正极,红圈右边为脉冲吸收回路(不象能量回收)

楼主:
跑线路没看到初级开关功率器件,可能双面板被开关变压器阻挡跑到别的板上去了。

网友A:
不是专一的电源板,应该还有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专一的电源板,应该还有其他功能

富士达电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