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我的AGM启停电瓶

楼主(2023-07-30):
我车的电瓶坏啦!6月启停失效,7月怠速升高,然后再打火无力,换了一个新的。这个旧的打开发现两头缺水严重,加水充电后内阻很大容量几乎没有,水是买的18M去离子水,打开加液口看里面的极板有白色硫化想象,加水充电后发现正极方向的5格内极板颜色已经正常,负极的一格内极板颜色不对,正常充足电的正极板是深棕色的,负极这个格里面的极板发白,用表笔测量这格电压1.3v!找一个电脑电源用3.3v对这单格单独充电试试效果如何!为了防止表笔直接接触电解液腐蚀影响电瓶,在表笔头上压一个铅封后插入电瓶加液口接触里面的正极部分,电压由高慢慢变低,功率变大,30瓦左右,电瓶侧面有发热,充电等待中

网友:
修完估计也只能当作太阳能的储能电瓶了,大电流放电能力肯定远远达不到启停车用要求了

网友:
没有用的吧,极板这个不可逆的

网友:
单格修复,厉害

网友:
基本变白了基本就是报废了。我尝试过各种方法修复铅酸电瓶,需要加水的成功率比较高,免维护的基本都失败了。
电压就是恢复了,单个的内阻还是变得比较大。自放电严重。

网友:
电瓶基本上没有修复的价值。

网友:
期待你的最终结果

网友:
尝试一下超级电容并上去

网友:
好呀!挽救了一块废电池!

网友:
不可逆的损伤,除非你把极板拆出来更换……

网友:
AGM电池里好像是高浓度酸,加水估计不行

网友A:
期待楼主修复结果,AGM的电池好贵

网友B:
看巴铁修复电瓶的视频,极板都是重新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修复结果,AGM的电池好贵

失败,负极那格内部短路漏电,单独充电后自己放电吱吱响,响了一夜,外壳还热的呢!估计是温度高压力大极板弯曲隔板损坏造成短路漏电,另外五个格正常!我觉得这东西放发动机旁边温度太高,水分容易蒸发,如果经常不充水分应该好一点!我把新电瓶外面做了一层一厘米厚的保温装上了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败,负极那格内部短路漏电,单独充电后自己放电吱吱响,响了一夜,外壳还热的呢!估计是温度高压力大极 ...

真是可惜了。从楼主这里学习到了,至少以后用AGM电瓶要经常检查下液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巴铁修复电瓶的视频,极板都是重新制作

之前在我们这看见过小家庭作坊制作大车用的水电瓶的,极板,外壳   都是定制好的,自己组装上加电解液就可以了,楼主要不去整点极板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败,负极那格内部短路漏电,单独充电后自己放电吱吱响,响了一夜,外壳还热的呢!估计是温度高压力大极 ...

AGM电瓶一般都是安装在驾驶室中,EFB启停电瓶才是安装在发动机舱中,这两种电瓶使用环境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