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0成本表笔,继续闲来无事,折腾表笔

楼主(2023-07-30):
话说前几天DIY了一个套套,发现还是闲来无事,那就继续折腾,看图说话吧:

先说”香蕉插头“,用的是大概2.5的7股铜丝线,老设备上面拆下来的,直接把铜丝翻过来正好利用胶皮的弹力可以很好的提供接触保障,不过我这个线材有一点缺点 那就是老产品质量太好,可能是铜含量太高,导致相对来说整体软很多,太软了就不方便插入,哈哈,所以这里我使用了一节签字笔套作为保护套,基本就没问题。

再看特尖笔,用的是签字笔+4平方铜线+随便找的钢丝。

整理就是这样子,线材大家都能看出来用的是喇叭线,以前捡垃圾捡来的,很粗,直接测量我的表显示0欧姆(垃圾表)。

整体还是有0.1欧以上,如果用镀金探针作为笔尖估计垃圾表显示就是0欧了。

整体的样子 还可以

最后我发现 这种签字笔前面都是导电的  所以 加上热缩管,安全第一。
总结:全都是垃圾堆捡来的 0成本达成。
谢谢大家。

网友A:
热缩管容易滑脱, 还是有安全隐患的

网友:
真是折腾啊

网友B:
这个笔的笔头前面是电镀的!

网友C:
音箱线手感咋样

网友D:
找个不是电镀的笔头就行,或者把电镀层打磨掉就不导电了

网友E:
太软不方便插入抹点油就可以方便插入了。

网友F:
把签字笔外面的电镀层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容易滑脱, 还是有安全隐患的

本来打算用绿油的  不过这么尖的话 一般是不可能测量高电压的  而且 我也很少接触36v以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笔的笔头前面是电镀的!

所以需要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箱线手感咋样

很粗 但是很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夏天天气热  我记得是单位上布置音箱的时候我捡到的一节  因该质量还可以吧。不过我发现还有一种很好的材料  那就是机器设备配套的接地线 一般来说接地是有要求的 总的电阻不能大于好像是2欧姆 那么就设备到机柜这一段来说 因该是使用高纯度的0欧姆线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不是电镀的笔头就行,或者把电镀层打磨掉就不导电了

好主意  下次打磨掉 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软不方便插入抹点油就可以方便插入了。

拉倒吧 打铁还需自身硬 油是没用的 那只是辅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签字笔外面的电镀层磨掉

嗯 第一次没经验 下次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倒吧 打铁还需自身硬 油是没用的 那只是辅助作用

哈哈哈,你的意思是怼不进的关键是自身不够硬,不是缺润滑

网友G:
业余表示原装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业余表示原装够用了

业余表示自制版无压力

网友:
虽然样子丑点,但是比杂牌表笔好用

网友:
勤动手,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
换个长点的热缩管估计就美观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