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酷似对讲机的非传统收音机PERFECT PRO SW3首拆

楼主(2023-07-30):
开始以为是个对讲机,结果是个调频收音机,还是个非传统的,DAB+更本没信号,还带蓝牙和AUX,在网上没有查到该机相关信息,哎,这不和广场机差不多吗,今天拆了它,看看内部结构。

机器外观,很像一台对讲机

屏幕采用黑白点阵显示,看样子应该是OLED屏幕

机器背面

背面有AUX插口和充电口还有颗充电指示灯,由一块软胶盖子保护

机器顶部是扬声器,旁边是外接耳机插孔

机器底部,印有相关参数,IP64防尘防水

机器侧面是天线,非拉杆天线,类似于对讲机那种软天线,很短接受FM的灵敏度有限

卸掉背部6颗螺丝就能,就能打开后盖,感觉内部还是比较复杂

充电和AUX小板

小板背面,没啥元件

取下主板后盖的样子,有一张屏蔽纸,主板上一根同轴线连接外部软天线

卡在后盖的扬声器,4欧姆3W,这种小喇叭多见于便携蓝牙音箱

扬声器旁边是插耳机端子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左上是蓝牙模块,铜屏蔽膜下是主控与信号处理模块

主板是2块PCB背靠背连接而成

主板与按键显示连接的插针

蓝牙模块,芯片型号看不清

MOSA MS6714多路音频信号切换电子开关芯片

MS6714G相关资料

UTC M2115G双运放芯片

M2115相关资料

另一款双运放PT2308

PT2308资料

主控模块,贴了二维码

主控芯片KeyStone K61000C,没查到相关资料

MTV301信号处理芯片

这是相关资料

SGM4871YPS8音频功放芯片

SGM4871相关资料

内置锂电池,规格3.7V/1850mAh,用不了多久

电池另一面

还有一个电池盒,电池就固定在里面

正面外壳和按键板

拆下PCB后的样子

按键板子

上面的OLED显示屏

应该是充电芯片W46L/5808

逻辑芯片WH74

机器部件全家福

装回,没拆坏,还能用

拆解到此结束,谢谢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