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怎么能把小电磨固定到支架上呢?

楼主(2023-07-30):
    想做个小工具,自动切割材料,看上了小电磨,价格便宜,只有20多还包邮。

    问题是这种小电磨怎么固定到支架上呢?

网友A:
害性命呢?这种电磨主轴有多大刚度,动力也就那么丁点,精度也不会好哪里去,能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害性命呢?这种电磨主轴有多大刚度,动力也就那么丁点,精度也不会好哪里去,能切什么? ...

塑料空心管,有点像中性笔笔芯差不多,试了下,切割很方便。
只要把小电磨固定到支架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需要这个 不过太便宜的电磨动力太差了 很容易卡住的 建议加点预算

网友:
随便整个线管卡子就能固定了

网友:
几根扎带的事,用宽一点厚一点的扎带

网友:
这个简单,拿两个木块用木螺钉两端连在一起,中间按电磨的外径打个孔,如图,然后就可以把电磨夹住了,木块可以用任何办法固定在其它地方。

网友:
4楼的电磨支架可能比楼主的电磨还贵,木块的好处是不用花钱。

网友B:
直接买550电机更方便

网友:
小电磨扭力不行,同心度和转速都好,但稍微一使劲就停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550电机更方便

550电机的直径,比切割片都大了,不好切割啊

网友C:
这种电磨力量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磨力量太小了

力气小又怎么样?这一点难道楼主不知道,还要你来教吗?

网友:
用绳子绑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