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砸开,电磁炉用的 IGBT 内部,双核,大家看看。

楼主(2023-07-30):
拿了锤神的大锤子,没花多大的劲,从侧边砸,几下就砸裂了。

大小核,双核。估计大的是IGBT本身,小的是阻尼二极管。

顺便请教,有经验的大佬推荐一下替换IGBT管经验,请移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5291-1-1.html

网友:
这个晶片真大,一看就是正品

网友:
喜得纯铜片一枚。

网友:
第一次见这家伙内部,与mos明显不同

网友:
要用激光打掉应该看的更清

网友:
得上显微镜才能看的更清楚

网友:
这个IGBT的晶片真大

网友:
原装正品就是这样

网友:
从没有拆开看过,涨见识了

网友:
还是双核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A:
电磁炉,取消独立二极管后,全都是用这个型号。。。
传说当年这一个要30RMB。。。

再往后就全是英飞凌了,那种实际测最大功率1400W的电磁炉几乎就是国产封装的。。。

甚至有人用这个做电机变频器。。。

网友:
感谢分享,这晶片够大

网友:
谢谢分享,才知道IGBT里面是双核的。

网友:
看看基板是不是铜的,假货一般都是铁板

网友:
高铁上用这种器件,那个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取消独立二极管后,全都是用这个型号。。。
传说当年这一个要30RMB。。。

啊,我买的电磁炉才49,商家是怎么赚钱的。

网友:
长见识了~~~~头回见这个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