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错乱了成玄学问题了害我白高兴一场

楼主(2023-07-30):
以前做了stc15w408as的数码管焊台,由于是10位adc觉得不够灵敏回差1度左右,手头正好有tossop20的12位adc的stc8h3k64s2,想把源码移植到stc8h3k64s2上面,因为管脚不够用用了tm1650数码管,但是同样程序stc8h3k64s2就是点不亮tm1650数码管,而且接线不小心正负接反烧了,所以又买了lqpf32的stc8h3k64s2 32脚的,stc8h3k64s2和stc15w408as adc用法不一样,自己不会弄卡过一段时间,现在看到有人用天问block,我也试了一下,它里面有stc8的adc课程用数码管显示0-4096,下载下来用keil看了下,那我就用它的adc代码加焊台源码,焊台源码是金向维的,简版运行可以,12位adc闪灯速度稍微有点提高但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和模拟焊台比闪灯还是不行,模拟焊台无负荷闪灯慢焊接的时候闪灯快有过渡很有规律很丝滑,可能运行模式不一样,用金向维4.6焊台源码加天问block adc代码前几天试了,参数恢复默认无法写到eeprom里,改设置也不能保存,今天试了下把桃园客电压电流表eeprom储存读取删除代码替换,居然成功了,能恢复默认但第一项zengyi数值不对,然后过了一会再试一按中键就死机错乱,短按就p00死机,正常长按才能进p00,按住上电进设置也不行,这是什么问题想不通白高兴一场,再刷机也不行,刷简版还是得可以,说明单片机没坏,现在只能用简版,不能设置不能保存温度不能看室温不能休眠

网友A:
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出问题后不要想当然认为是别人有问题,最后一定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B:
虽然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玩这几天真的感觉如你所说有点玄学,有个屏死活点不亮,卡壳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玩这几天真的感觉如你所说有点玄学,有个屏死活点不亮,卡壳中…… ...

改单片机程序真的是莫名其妙。前几天我用P3.0和P3.1做了两个按键,结果一个按键按下,另一个按键也一起响应,后来加大限流电阻并提升端口驱动能力搞定的。但背后的原理还是没弄懂。

网友C:
stc8的io,使用之前要设置下模式吧

网友D:
桃园客电压电流表eeprom储存读取删除代码替换,居然成功了,能恢复默认但第一项zengyi数值不对

这个问题桃园客的帖子里提到了解决办法,好像是下载stc-isp里要设置好。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读取时用桃源客的移位后合并也是不成功。后来就直接读出来笨办法合并就行了。具体没在这个电脑上说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桃园客电压电流表eeprom储存读取删除代码替换,居然成功了,能恢复默认但第一项zengyi数值不对

这个问题桃 ...

是设置eeprom大小吗,我设置了5k,10k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的io,使用之前要设置下模式吧

io口设置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出问题后不要想当然认为是别人有问题,最后一定是自己的问题{:0 ...

我已经搞得不耐烦了,本来成功了,下次再接电就不行了,按一下中键就死机乱码,重新下载这个成功的程序也不行,这不是玄学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搞得不耐烦了,本来成功了,下次再接电就不行了,按一下中键就死机乱码,重新下载这个成功的程序也 ...

硬件坏了。

网友:
STC8H之后的单片机都要在主函数中设置I/O工作模式,否则连最简单的LED灯闪烁的程序都无法实现,另外移植别人的代码尽量还是要读懂了才好,否则遇到问题就会难以应付,归根结底都是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弄得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2A.zip

网友(2024-02-21):
引用 网友B:
虽然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玩这几天真的感觉如你所说有点玄学,有个屏死活点不亮,卡壳中…… ...

屏点不亮,重点检查
1. 控制线+通信线的连接是否牢靠
2. 控制指令里的设置对比度,设置不同值进行尝试
3. 电压供给是否正常
4. 若是拆机屏,原PCB还在的话,进行逻辑分析仪抓取数据,自写程序要严格原时序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