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具有恒流输出功能的函数发生器?

楼主(2023-07-30):
想找一个具有恒流输出功能的函数发生器,有哪个型号满足?

网友:
要恒流,还要函数。你到底是要不变还是变?

网友A:
八成是想要个当源用吧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你好! 十万个为什么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成是想要个当源用吧

对,想搞个测试电源,交流恒流源,波形要能编辑,几十个毫安就够用

网友:
交流波形固定的话可以恒流,你手绘个波形让横流的话可能需要未来的AI光量子芯片来实现。

网友:
通俗的说,能把电压变电流的东西叫跨导放大器。加上个函数发生器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了。
我记得我是不会修diy过但他好像没给出交流的指标。我自己用的是5220,就是下面这台。

超过下面的范围和精度要求的恐怕你得自己设计了

网友:
我曾经也找过,但没有成功,自己做的,单片机+DA+运放+反馈上呗,我可知道这东西大部分时候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