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路畅畅云+倒车摄像头

楼主(2023-07-30):
这倒车摄像头花了,雾蒙蒙,看什么都不清楚,所以打算拆下换新的。

先来看车机参数,一会还有问题问大家

拆下摄像头,是四针的

背面只有一个24存储芯片

想着摄像头都差不多,只要插头一致就行了就买个4针的,想着是车机控制的买了第一个带LED灯,适配车机的倒车摄像头,可是是我太天真了,插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第二天买一杂牌的,不知什么参数,也还是没什么卵用。

下图是前后两次购买的摄像头:

这下尴尬了,头子拆下了,难不成还要用旧的?不甘心啊!
万能的坛友,我该买哪种摄像头啊?

感谢万能坛友的指点迷津,果真是路畅的定义线跟市场的不一样,可怜了我的摄像头,五线的那个报废了,三线的由于电源线是空的,所以没死活下来了。
下面是定义图

网友:
似乎后摄有些有协议,比如有些是usb的

网友:
我以前捡了个类似的,好像是模拟的?

网友A:
灰蒙蒙会是镜片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蒙蒙会是镜片脏了吗

进灰了也可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蒙蒙会是镜片脏了吗

里面进灰了,镜头胶水粘死了,拆不下来

网友:
先搞清四个针的定义、。

网友B:
善用论坛搜索功能,有好几个帖子说的接线定义

网友:
这个车机是wm的吗?大概率cvbs的摄像头,才三条线接摄像头

网友:
插头一致定义也得对应上才能用吧

网友:
红黑电源+-
黄色视频信号
蓝白灯电源

以上猜的,胆子大的不怕坏不怕坑的可以一试

网友:
这种倒车摄像头接线定义比较杂,这个是5线的:红黑电源正负极,一般是3.3V的(12V通过一个3.3V稳压器给摄像头供电),个别也有用12V的(稳压块在摄像头内部),黄线视频输出,白绿线是LED12V供电。可能白线与黑线接在一起的。

网友:
既然是胶水试试加热下

网友:
带灯的稍好吧!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善用论坛搜索功能,有好几个帖子说的接线定义

论坛搜索要扣钱,都不敢用,都是从百度再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