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拆解

楼主(2023-07-30):
今天刚到货的136B+,比我那个UT202+快4倍,测大容量电容没202 890C准确差距挺大,但是快啊,维修人员必备,虽然是牛屎芯但还合心意方方正正的,CAP可调电阻好像调节电容的,不知道对不,等我的702S到了对比一下调节,同时也出现了470UF不能正确测量的问题,104电容202+127NF,136B+是59NF差距很大

网友A:
关于136+的小电容问题,可参考我的旧贴。这个很容易修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1519-1-1.html
关于电容跳档,我记得是在我是不会修的帖子里面给出的分析。你可以翻翻他的旧贴。
ps,找到了,原因分析在26楼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18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136+的小电容问题,可参考我的旧贴。这个很容易修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1519-1-1.html ...

多谢不会修那个我看过,测的时候短接下就能正常,你那个校正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136+的小电容问题,可参考我的旧贴。这个很容易修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1519-1-1.html ...

电容方面确实不如890C 和202+还有电容表,其他速度快爽,其实用的最多还是电压电阻二极管档,只能多设备配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不会修那个我看过,测的时候短接下就能正常,你那个校正我没看懂

在pin46对地加个补偿电容然后调电位器校准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不会修那个我看过,测的时候短接下就能正常,你那个校正我没看懂

在pin46对地加个补偿电容就行

网友:
这是新版的吧?和我的136B+版型完全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pin46对地加个补偿电容就行

我的136b+试过了,好几个470uf电容,都没有问题,也就凑合用了,反正我测量电容还是用电桥方便

网友C:
价格摆在那,不能要求太高,否则中高端就没法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摆在那,不能要求太高,否则中高端就没法卖了!

不能这么说,便宜也应该做好,否则眼高手低高端的也做不好。
136+虽然便宜,电容档只要修正了欠补偿的问题后精度没有太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还不错。我以前测过的小电容档。测试下来误差不超过0.3%,对于电容这个精度是绰绰有余。
不要和电桥比,万用表测的是静电容,无法像电桥一样测副参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6501-1-1.html

网友D:
136b+论坛都快人手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6b+论坛都快人手一个了

好像用的人不多吧。我觉得远没有61e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36b+试过了,好几个470uf电容,都没有问题,也就凑合用了,反正我测量电容还是用电桥方便 ...

这说明你的电容没什么问题。跳的是esr大的电容,我也测了个470uF电解。如果你用薄膜电容测试,别说470了,就是407都不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in46对地加个补偿电容就行

好的(•̤̀ᵕ•̤́๑)ᵒᵏᵎᵎᵎ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in46对地加个补偿电容然后调电位器校准就行

大佬就是DISDGBP那个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就是DISDGBP那个点吗

实在抱歉,我开错手册了。更正如下。应该是OVX pin,加大c18的容量,直到不插表笔时电容档最小量程有个小底数,如果愿意慢慢调整可以调到正好为0。特别要注意,由于封装不同,实际应该是pin23,不是图中的pin20.
然后重新校准电容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抱歉,我开错手册了。更正如下。应该是OVX pin,加大c18的容量,直到不插表笔时电容档最小量程有个小 ...

多谢大佬

网友:
UT136B二极管档输出电压低,最高只能显示2V,做电子维修不太适合,作为电工表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