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戴尔笔记本AA20031电源

楼主(2023-07-30):
这个电源一插上电就没有输出,用电子负载测试,发现输出电流达到1.8-1.9A时,电源停止工作,拆开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怀疑是功率场管的限流电阻不良导致电流保护,就把它换掉,重新测试输出电流达到4A也没有问题。这个电流稳压效果一流,电压19.8V从空载到4A输出,动都不动,挺不错的。

修理前,输出 电流1.8A再往上调一点就停止输出

修好后,输出电流达到4A也没有问题,电压稳定,稳压效果非常好。

借用坛友的照片,标志换的电阻位置

网友:
水平相当赞,围观学习了。

网友:
看不到换了那个电阻呢

网友:
动的哪个电阻呢?没看到修的痕迹呀。

网友:
电源脚位好像补焊过

网友:
你这功能表显示挺全的

网友:
思路清晰,一下就找到病因了。

网友:
这一款的剪线电源非常耐用,当年在南海十三郎店里买的三个到现在还在工作,有指示灯,新款的都不带电源指示灯

网友:
高手,一下子找到故障点,没测一下换下电阻的阻值?

网友:
技术不 错,维修电源经验丰富

网友:
对于不懂电阻是限流电阻还是什么作用的人,求指出换的是哪个?

网友:
这种问题都能一下子怀疑准确?定位了的

网友:
做工不错

7.20修的吧

网友:
现在剪线电源少了

网友:
这个电源3级能耗,难道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器?
现在戴尔的原装电源都是5级以上的哦

网友:
我也正好有个,质量很好,,小巧精致,可惜20V,3.5A,,要是24V改成t12电源就好

网友:
是正品,找到原因就一下子修好了,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图片都这么多张了,为什么不标一下换的电阻在哪的呢?

网友:
戴尔原装电源,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