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电子闹钟尾插

楼主(2023-07-30):
拆修电子闹钟尾插

网友:
换安卓尾插。

网友:
我就在怀疑这些东西是不是计划报废。

网友:
你是使用风枪还是烙铁换的?

网友A:
是更换了一个新的吗?还是旧的用502把凸出来的塑料归位粘上?

网友:
焊接夹具看着挺方 便

网友:
有夹具方便多了

网友:
想着都换成TYPE-C
无耐安卓头还有不少,所以安卓口还有很多人在用。

网友:
一看就是大力出奇迹,给里面插口怼到后面去了,建议维修好之后,后面打一坨热熔胶,可以尽可能的,降低此现象

网友:
这种一般坏了我就换两根线接上算了。我很少动风枪,还要去找接口

网友:
这个一般不用蛮力不会坏的,坏成这样估计就是故意的

网友:
这个钟时间长了,显示变淡,不清晰,换新电池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更换了一个新的吗?还是旧的用502把凸出来的塑料归位粘上?

肯定要换新的,粘一下用不长的

网友:
时间准吗,不准的话换8025。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个C口换得不错

网友B:
有台钳好干活,不错。

网友:
这夹具的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台钳好干活,不错。

要求不高,用水泵钳加松紧带。烙铁连焊锡分离,焊接上新接口。

网友:
这个灯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