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加氟表不归零,到底要不要退

楼主(2023-07-30):
加氟表不归零,到底要不要退货?收到就是这样子,可能在路上,被快递扔来扔去导致吧?现店家在客服发视频链接,叫我自己拆上面的密封胶口,拿一字螺丝刀捅回原位,开始我很小心轻轻捅,使用完又不行了,表针不归零,幸好我维修空调是按重量加氟,不是按压力加,差点误事了。(氟410不便宜,牌子是巨化的。),

网友:
这捅了还准吗?

网友:
表不归零觉得能退还是退了的好,不然每次使用都要用螺丝刀捅太尴尬了,再说,如果表是正常的有个压力参照不是更好吗。

网友A:
按重量加的话,如果是缺少制冷剂补充怎么按重量?我一直都是看压力表,也想买个通用表你这说的我犹豫啊

网友:
表针不归零,能退就退吧,要不时间久了再用还以为是坏的。

网友:
按重量加应该是对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重量加的话,如果是缺少制冷剂补充怎么按重量?我一直都是看压力表,也想买个通用表你这说的我犹豫啊 ...

加前已经排光了。。不排的话,效果不太好

网友:
压力表0附近的示值本来就不准,只要读取的段示值准确即可,可以找一个准确的表对比一下。

网友:
不行就退吧

网友:
退了吧。不然就算能用,你也不放心的。

网友:
觉得能退还是退了的好

网友:
换货吧,急用就退款,再下新单

网友:
正常的表不应该是这样的,建议退吧,用起来难受。

网友:
必须退货,必须支持维权

网友:
表都不正常肯定要退

网友:
我买鸿森的一个低压一个高压,幸好都木有运输损坏,跟威科的对比过6斤时差半斤,不知道那个准了,我也不纠结,我觉得这种指针表仅供参考就可以了,要准确还是上高精度数显的吧,,价格起码差10倍呢

网友:
质量问题不能要

网友:
垃圾货,还是退了吧,用着闹心

网友:
一个字-----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