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一次正式给格力空调加氟。

楼主(2023-07-30):
加氟前,网上看了一遍又遍视频教程,感觉牢记得差不多了,设备也差不多买全,可实际操作中漏洞百出,一言难尽,,,,首先买来硅油表不归零,客服叫手动归零,照做可以了,但测试压力再取出,又不行了。目前正在与客服撕逼,申请退款退货。。 然后是安全阀买错接口,都是双410口,与R22管子不兼容,重新买一个英制,410+22口。

开始抽真空37分钟,接着准备加氟,(之前晚上抽过一次,今天看下表,没漏气,),采用巨化牌子,氟瓶倒过来,打开表阀加。过程发现加的很慢,这才想起还没打开外机的高低阀门,可用L型扳手打开双阀后,加氟也慢,,,打算通电制冷下加,但那也先要接线才行,接线过程把螺丝掉下来不见了,一阵来折腾,终于接好三条线,通电后,制冷模式下,结果一下子加的很快,看着电子秤,加的差不多了,关上表阀门。
体验下制冷效果还不错,压表几十分钟一直保持10公斤以内,或者有时稍低,有时稍高11公斤。功率表显示上升下降,从1300W慢慢下降到500W,(几十分钟)。
不过我感觉氟好像加多了,之前氟瓶12.720斤,取下来是9.720斤, 原本加2.5斤,实际加了3斤,加多了0.5斤,不知有没影响?

网友A:
应该管不了多久又会没有   我家的10多年都不需要加冷媒    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管不了多久又会没有   我家的10多年都不需要加冷媒    目前使用正常

昨晚抽过真空,第二天看下表,压力稳定,应该没有漏气。

网友B:
厉害!能自己成功加冷媒。我都不知道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能自己成功加冷媒。我都不知道咋弄。

主要是410比较安全点,不然我也没胆子

网友:
抽真空的意思是把原来的氟都抽掉了?
那就是换氟而不是加氟了哦。

网友:
能自己加氟证明是下了苦功夫了,楼主又多一门手艺

网友:
厉害,现在加冷媒的价格都太悬乎了

网友:
不错的手艺活,论坛里面也有加氟的教程,自己动手放心又省钱

网友:
前年家里的空调不制冷,请人加冷媒,大洋200多。

网友:
如果碰到R32还是收手吧,安全第一,410应该安全很多

网友:
这套设备多上钱?

网友:
慢性漏气应该管不了多久又会缺氟,车用空调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家的23多年都不需要加冷媒,因为制冷变差弄了个无线洗车机清洗了一下外机,目前使用完全正常,不知寿命到底如何

网友:
自己抽真空、加氟,厉害。

网友:
能自己给空调加氟的都是大神,窗外我是不敢爬

网友:
R410的不能加多了。少加点儿没事儿,加多了电流大费电,这种效果更不好。想知道你全套装备花费了多少?包括真空泵表。还有氟。

网友C:
厉害,给你点赞!
抽空之后看到压力没变化不表明没有慢漏~因为抽空后管路只承受一个大气压,而加雪种后压力高于很多,机器运作时高压部分更高,慢漏才显现出来。
加雪种的入口在制冷下的低压区,只有开机状态雪种才能被吸入,若停机状态雪种进入管路很快压力平衡,不能完成添加。
还有抽空时也应该开机运转,使压缩机温度升高利于提高抽空效果。

网友:
又节约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给你点赞!
抽空之后看到压力没变化不表明没有慢漏~因为抽空后管路只承受一个大气压,而加雪种后压 ...

学习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