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拼多多上不到两百的感应电机斜盘泵洗车机,电机看起来像回收二手的

楼主(2023-07-30):
想买个洗车机,又想能用热碱水洗油烟机,但看了下耐酸碱的不锈钢泵头很贵,一年也用不了几次,还不如买个便宜的铝泵头的坏了就换。
又听说感应电机的比串激电机的耐用,曲轴泵比斜盘泵更好。

但搜了下两百元左右的很少有曲轴泵的,就在拼多多买了个不到两百的感应电机斜盘泵洗车机。
到手既拆,发现电机铝壳很粗糙,电机里面很脏像是回收的二手电机。刮开是铝线。
测了下用自带的水枪功率也就500W多点,流量和压力没工具还没测。请教下大家这个性价比怎样?
500W多点的功率,和卖家宣称的1500W差距好大。。。流量和压力还没专用工具测,感觉虚标太大有点坑,犹豫要不要退掉。

网友:
买了个亿力的。用的不多还可以。中途拆开换了一次机油,其他还好

网友:
等懂行的坛友评价一下

网友:
铝线,够用,噪音大

网友:
噪音大,噪音大

网友:
看线可能是铝线

网友:
看怎么用,一般用够了。
拼多多的质量从来没想过要好的产品,只求能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回收电机,这个洗车机电机和油缸是一体的吧

网友:
铝的话接触热碱液腐蚀很快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用料还是挺足的,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回收电机,这个洗车机电机和油缸是一体的吧

是一体的

网友:
又学会两个词 感应电机 和串激电机 一个有刷一个没刷  有刷电机我遇到的一般是 手钻 冲击钻电镐  都见过串激电机 还有小时候玩的四驱车电机也是有刷的 里面啥构造忘了但是记得有换向器  无刷的一般三相 或者单相电机都没有 潜水泵  工业上的电机

网友:
压铸铜的啊。。。这个电机看着新的啊,只不过绝缘漆煮过了。。。绝缘油漆不是很干净。。。

耐不耐用不知道,看着是铝线的,现在都是铝线了。。。感应电机就算铝线,电机部分一般寿命是不短的,而且你这个电机有轴承。。。

网友:
铝线,够用

感觉不如无线好用,弄了个无线洗空调一次回本,有线的真够不到,看也看不到

网友:
电机看着确实像是回收的。

网友:
这电机成色真的是拼多多

网友:
看线包咋有高温过的痕迹?

网友:
这种噪音非常大,放房间用小心楼下投诉

网友:
真的好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