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温度保险能这样废物利用吗?

楼主(2023-07-30):
很久前APC排插拆下的,能否这样废物利用一下?

网友:
没得用。你这没温度

网友:
这样用?不对吧!温度保险一般用在发热电路中吧!

网友:
非自恢复的保险基本都是熔断型,即一旦烧了还得拆开更换。这点看是远不如空气开关的。

网友:
离热源远,装了会不会也等烧起来才会断电?

网友:
小电流不错  大电流就完了

网友:
开玩笑吧,这个温度保险90多度融断,等电路到这个温度,线已经冒烟了

网友:
可以,它是过温和过电流都会断开

网友:
插座里面放一个有什么用呢,而且这个不能当导线使用吧

网友:
94度,不知道电线过大电流的正常温度是多少。就是断了换起来麻烦啊。

网友:
没啥用的,即使要用也要把温度保险帖近开关,你这样离的有点远了

网友:
弹簧触点接触式的温度保险,其实是不能用于浪涌保护的,APC这个设计,不合适的。
虽然这设计很常见。。。

这种温度保险常见于电饭锅。但138度的。。。

网友:
1、这不是废物
2、这是瞎搞!用的地方不对

网友:
只能说是串了一个10A的保险而已,更换起来还麻烦。

网友:
塑料熔掉了保险还是完好无损的

网友:
这货远没有空开结实方便耐用,装插座里还是给自己找罪受

网友:
查了一下,温度保险常用于:电吹风、电熨斗、电饭锅、电炉、变压器、电动机、饮水机、咖啡壶等,温度保险丝运作后无法再次使用。

网友:
还不如搞个10A的保险

网友:
温度保险是监测温度异常起作用的,放这位置就像沙漠里挂一个游泳救生圈

网友:
这样安装,只能等接线处接触不良才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