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又一块三星德乐T1 120G拆解及开卡(SM2246XT + Hynix 黑片)

楼主(2023-07-30):
这段时间上瘾了,又买了一块二手的固态硬盘,120G,用了淘宝的签到红包,15元入手
到手一看,又是一块三星德乐T1。这个型号上回买过的,拆开看看
结果拆开一块,虽然跟上回的的主控一样,都是SM2246XT,但颗粒不一样
这回的颗粒,是全黑的,一个字也没有,用开卡工具识别,是海力士的,有两个型号的颗粒匹配,也不知哪个才是我的颗粒
都试试吧,都能开卡成功,用默认容量开出来是126.7G,这个容量看着不开心,重新开了一次,指定120G
把图片发出来,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这开卡工具识别出来的两个颗粒(Hynix,256Gbit,H27QEG8UDB8R-BCF       Hynix,512Gbit,H27QFG8VEB8R-BCF     ),哪个才是对应更正确的?谢谢了。
开卡工具,还跟上回一样,sm2246XT_MPTool_Q1102A。
开完卡,用urwtest跑了一圈,速度比不上上回镁光的颗粒,全程140M不到(上回那块是160M),跟机械硬盘差不多,就胜在读取速度和4K比机械硬盘快了,装系统速度提升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不接主板了,用USB转接卡(JMS577)跑一下ASSD,看到底多少分。
跑圈出错了啊,看来跑亿RDT再重新开卡试试,看来是翻车了,买了好多块,就没碰到过出错的。

楼主:
跑了一圈RDT,再次开卡,开卡的时候设置 flash clock 指定为100MHZ,过了跑圈 第一圈了,估计这个 Flash clock才是关键。目前正在继续跑圈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跑了一圈RDT,再次开卡,开卡的时候设置 flash clock 指定为100MHZ,过了跑圈 第一圈了,估计这个 Flash cl ...

翻掉的车,又翻了回来了

网友A:
楼主的RDT设置呢?这种8个颗粒坏固态 能卖28  量产好了也是这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RDT设置呢?这种8个颗粒坏固态 能卖28  量产好了也是这个价  ...

RDT设置来了,乱设的,话说其实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跑了一圈RDT,再次开卡,开卡的时候设置 flash clock 指定为100MHZ,过了跑圈 第一圈了,估计这个 Flash cl ...

说错了,多次调整参数开卡测试,确认跟那个flash clock没关系,是跑了RDT起了关键作用

网友:
二手盘跑RDT很重要,要不放一段时间还会出问题,我基本上都是把原来没跑RDT的都重新再做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