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Victoria软件修复老HGST机械硬盘的C5警告

楼主(2023-07-30):
  昨天买的二手41000小时的镁光固态硬盘到了,想着先放宿舍笔记本里面格式化一下。
然后用DiskInfo查看固态硬盘参数的时候,发现老机械硬盘C5报警了。

(注:忘了截图了,网上找了个同型号报警的图片)

还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网上搜了各种资料,尝试用Victoria软件修复一下,没想到
修复成功了。下面记录一下修复过程,留作备用,也给坛子里的老哥们提供一个参考。

打开Victoria软件做如下设置后点击右上角关闭窗口:

回到主界面后点击左上角Drive Info图标,右侧选择有问题的硬盘:

然后点击“Test&Repair”图标进入检测和修复页面,首次进入默认扫描全盘,我们需要
先定位坏块的位置,所以只管扫一遍,慢扫快扫都行,下方出现红色故障信息的时候就可以
停止扫描了(我这回是只出现了一处坏道,有多处的话就继续扫描),此时要记下这个出错
的位置“853157888”,记本子上、截图、拍照都行:

停止扫描后,右上角“Start LBA”起始柱面输入上面那个数值,可以减几百几千,“End LBA”结束
柱面栏输入上面那个数值加5万或者10万,反正这个范围能把坏块包括进去就行了,然后右侧中部
选择“Erase”擦除或者“Remap”重映射,然后点击“Scan”按钮开始修复。我试了这俩有时候不
一定管用,都试试,多试几遍。如果擦除或者重映射失败,下方依然会出现红色报警字样,
我这次用了两次Remap都不行,又用了Erase还不行,后面又用了一次Erase下方终于提示擦除成功,
不再出现红色报警字样了:

擦除成功后再次查看SMART信息C5已经不再报警,用DiskInfo查看,也不再报警,网上处理坏块的
方法还有好几种,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顺便预告一下下个帖子的内容:健康度62%使用时长41000多小时的镁光1100固态硬盘咋样呢?
今天折腾机械硬盘的时候,先把里面的数据复制到了这个高龄固态,500多GB的东西,读写两遍,
没出现啥异常

办公室的老戴尔7447笔记本开机关机都慢得很,想重装系统又不想再装到老机械硬盘里面,
但是笔记本主板又没有m.2固态接口,没法了想把光驱位换固态,刚好宿舍笔记本里面有个
现成的光驱位硬盘支架,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明天换上开始装系统。希望这个固态硬盘别翻车。

网友A:
你试着将这个区段分出来一个小分区,写入一遍,读取一遍,然后再看看有没有C5或05。如果是逻辑坏道,用DG也容易修复,不会复发,如果是物理坏道,会重复出现,无法消除。

网友:
不错的修复坏塊教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都是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将这个区段分出来一个小分区,写入一遍,读取一遍,然后再看看有没有C5或05。如果是逻辑坏道,用DG也 ...

现在的硬盘逻辑坏道出现的概率并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将这个区段分出来一个小分区,写入一遍,读取一遍,然后再看看有没有C5或05。如果是逻辑坏道,用DG也 ...

先用的DG,这货扫描太球慢了,等扫到坏块要等到猴年马月了,等了十来分钟不想等了,换工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的DG,这货扫描太球慢了,等扫到坏块要等到猴年马月了,等了十来分钟不想等了,换工具了…… ...

其实一样快,硬盘跑多快扫描就多块,都是读取。不过2者都能精确定位,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维修方法。

网友:
坏道修复以后,还是做一下分区比较好,再出现问题时还有缓冲的余地。

网友:
不错的修复坏塊教程,

网友:
赞同二楼的所说的

网友(2023-09-25):
逻辑坏道都能修复,物理坏道只能回厂屏蔽了。

网友(2024-07-09):
按理说出现坏道就该退二线了,做不是很重要的数据的冷备盘之类的用用也可以,数据无价不说,主要是突然坏会很糟心,耽误时间

网友(2025-02-10):
对付着用吧 修复完也用不住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还会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