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攻克SM2244LT+HCND1,屌丝的SLC小玩具(附开卡工具)

楼主(2023-07-30):
攻克SM2244LT+HCND1,屌丝的SLC小玩具,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量产里面支持同一制程对应的8GB颗粒,但没有16GB的HCND1,把flashDB里面8GB的ID改成16GB就可以完美量产,并直接识别16GB,可能单纯只是多了两个CE而已。

???????????????

量产以后怎么只有40MB读写速度?不用慌小意思!一定是接口的锅!拔出量产板的USB在母座里面一顿抽送,在加点WD40神油,再车速就有150MB啦!

附量产工具给不会修改的朋友!

网友:
这个容量有点小啊

网友:
容量太小了

网友:
不错了,小巧精致

网友:
容量上去了就牛逼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板子,用的是闪迪4颗粒,才32G

网友:
容量有点小了,当大号U盘用吗?

网友:
一直想做U盘,没能执行。。。。

网友:
小工控机nas专用啊

网友:
这个主控最大支持多少CE?

网友:
这连续读写速度就是U盘水平啊,4K怎么样呢

网友:
16g太小了,果然是玩具。

网友:
这东西都是高手玩的

网友:
多了两个CE

网友A:
这个板子的4K很差,上2246en,会好很多

网友:
好有年代感啊,以前弄过江波龙的2244,懵圈……

网友:
果然是玩具。

网友:
不错啊,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4K很差,上2246en,会好很多

2246en列表虽然有HCND1,但是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