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复一根手机type-c数据、充电线

楼主(2023-07-30):
vivo手机的type-c充电线折坏不能充电了,正好前段时间在坛友那里兑来的数据线修复头用上了。
type和A头都是注胶一次性封装,只有剪头换壳修复
type头剥开屏蔽罩后的线序

两头都焊好线了,打胶之前先试试功能修复没?
用带快充的充电宝测试
5V2A的充电头满载输出2A,改用带快充的充电头启动快充9V,不知什么缘故输出只接近1A。

最后打胶套壳,修复成功,欢迎

网友A:
只有四根线吗?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不错,这款修复头比热缩管好看些。

网友:
这开口直径刚刚好,修复完美

网友B:
        熱心會員 不错,壳子是?

网友:
套壳好看点,现在淘宝很多快充线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四根线吗?

有铝箔和屏蔽网,还有抗拉丝线,原装的头都没有用到,我给都截掉了

网友C:
这种头C口那边怎么固定C口的,我也买有这个,但改了一次发现装上后插手机的话C口会缩进去,根本固定不了,不知道是还是设计有问题,以前的安卓头反而没这问题。

网友:
有充电管理芯片的,需要有对应的头子更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心會員 不错,壳子是?

type头和线还是用的原装的,剥开套的新塑壳,A头用一套新的5A大电流的,前段时间论坛兑换的数据线修复头

网友:
好手艺,成功修复一条数据线。

网友:
楼主的手艺挺好的

网友:
普通线1元,快充线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头C口那边怎么固定C口的,我也买有这个,但改了一次发现装上后插手机的话C口会缩进去,根本固定不了, ...

里面打满热溶胶,趁热按到快到位,再把那个小定位套按压到位,多余的胶会挤出来,等凉了再处理下挤出的胶

网友:
我用原装的拆开焊接修复,用热熔胶,热缩管

网友:
看着还不错,数据线正负极加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