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指纹锁和人脸识别锁的电源接在同一个电源控制器上?

楼主(2023-07-30):
各位师傅:
               我想在一个门上同时将一个指纹控制板和一个人脸识别控制板装在12V电机锁上(如图)请问:我该如何接控制电源线?

网友A:
+接+,-接-,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注意电源功率一定要够,最后做绝缘处理。

网友B:
没说明白具体要做什么,想实现指纹和人脸都可以开锁?那就要看人脸和指纹控制器输出是什么信号,要是同种信号应该可以直接并联,不同种信号可以通过加两个继电器模块并联控制锁,

网友:
输出信号并联就好了了 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接-,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注意电源功率一定要够,最后做绝缘处理。 ...

不行,我曾经也是这么接线过。但,使用人脸识别时。12V电机锁无法开启,但使用指纹锁就不一样了!

网友:
有可能不是同一种信号,这个要分析的

网友:
主要是看你电源的功率,是否能带得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我曾经也是这么接线过。但,使用人脸识别时。12V电机锁无法开启,但使用指纹锁就不一样了! ...

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

电源控制器是12V6A的。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明白具体要做什么,想实现指纹和人脸都可以开锁?那就要看人脸和指纹控制器输出是什么信号,要是同种信 ...

想实现指纹和人脸都可以开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我曾经也是这么接线过。但,使用人脸识别时。12V电机锁无法开启,但使用指纹锁就不一样了! ...

这个得看人脸识别和指纹锁输出的开门信号是什么样的,你锁线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实现指纹和人脸都可以开锁

自己分析不出来那就把图片搞清楚点,主要是两个控制板的输出接口,发个帖子图片扣扣搜搜的让大家在这里猜,,,,

网友:
电源线并联接电源就可以了,锁信号线要接人脸和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