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喜欢玩电子,求助电子元器件识别知识

楼主(2023-07-30):
比较喜欢玩电子,但是奈何学历低之前所学专业又不对口,有没有大佬推荐一些资料或者一些书籍,主要针对电子元器件的识别和检测,最起码能看懂BOM单跟着做好就行,例如电子元器件的封装参数0603,0805,和什么型号能替换相应的元器件,
希望所学的跟着别人打板做到能自己独立购买相应元器件,焊接测试,能看懂简单电路图
后续再慢慢了解电路知识和更细致的

网友:
百度:电阻、电容、电感、晶体管、集成块,差不多就这几样了

网友: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度娘,一般初学的问题你遇到别人也会遇到,一搜一大把,关键是要多动手搜动脑想

网友:
建议在论坛里检索一下吧,这么多东西不可能在一个帖子里说明白

网友:
有问题,优先度娘,其次找坛友

网友:
百度学习是速成的好办法

网友:
医学专业啊

网友A:
可以网络上查找,例如本坛。但最好远离百度或者自行判断。

仅举两例感受下:

网友B:
百度现在是广告的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网络上查找,例如本坛。但最好远离百度或者自行判断。

仅举两例感受下:

还是中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现在是广告的天下

没有谷歌的离开,百度估计还能正常些

网友C:
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房-事不决问天涯

网友:
图片的老鼠不错

网友(2023-11-24):
我建议先学习维修,入门就差不多了

网友(2024-01-04):
引用 网友C:
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房-事不决问天涯

天涯在何处

网友:
主要针对电子元器件的识别和检测,最起码能看懂BOM单跟着做好就行,例如电子元器件的封装参数0603,0805,和什么型号能替换相应的元器件,
希望所学的跟着别人打板做到能自己独立购买相应元器件,焊接测试,能看懂简单电路图

去嘉立创跟着做一个开源产品,可以从简单的做起。你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成长。

网友:
认识元器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嘉立创原理图设计里面的元件放置,原理图器件,PCB封装,3D展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快捷方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