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一下两个风扇为什么要并起来

楼主(2023-07-30):
感觉风量都没有一个的大,电流比单独两个电流小,其中有一个转速受影响

网友:
串起来,不是并起来

风扇并联时,风量增加,风压不变。风扇串联时风量不变,风压增加。

网友A:
这种都是1u的服务器上用的,因为机箱薄,所以每一组风扇都要保证足够的风压才能给风道内的部件散热,如果一个风扇坏了,同一组的另一个风扇还可以继续工作,不至于出现过热故障。

网友:
串起来是为了进一步增大风压

网友:
与多级增加水泵一个原理

网友:
风阻的原因吧

网友:
增压作用,噪音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1u的服务器上用的,因为机箱薄,所以每一组风扇都要保证足够的风压才能给风道内的部件散热,如果一 ...

+1
很多服务器都是主从设计。最常见的就是双电源

网友:
楼主是要建风洞吗?

网友:
飞机逆风起降

网友:
这是串起来的吧,不是并起来的,每次机房服务器重启那声音简直了……

网友:
串起来风压很大,可以起飞。

网友:
前段时间也做过这个试验,确实没感觉到风量增加,应该是2楼说的情况,风压增加了。

网友:
机房里面处处都是飞机起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