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mix3开机键维修

楼主(2023-07-30):
用了几年的小米mix3开机键越来越不灵敏,最后干脆就没反应了。因为换了手机,所以一直没弄他。今天周末没事,拆开看看能不能搞好。

以前换过电池,所以后盖相对来说比较好拆,自用的b7000胶水没有原厂胶带粘得禁,稍稍用力就拆下后盖

先拆了电路板保护罩

本来以为修开机键不需要拆电路板,谁知道电路板刚好卡住开机键,只好拆了

然后拆下按键的卡座

本来以为是按键老化,无力回弹,拆下按键才发现原来是按键上的橡胶老化脱落,导致按键帽按下后够不着下面的按键
图片可见电源键上的触点明显比音量键上的触点矮很多

最后清理按键,一坨ab胶搞定

总结,故障很简单,但是拆机很麻烦

网友:
一般按键接触点要加固。例如用POM之类的硬塑料
不然就是计划性报废。

网友:
米3-4 都有这问题 按键塌陷  然后还误触  一头垫一点硅胶碎屑就行了

网友:
手机这么设计这不科学,按键都是定制的

网友A:
一直用小米手机,都是用软件快捷键关屏,尽量少用物理按键,所以都没有坏按键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小米手机,都是用软件快捷键关屏,尽量少用物理按键,所以都没有坏按键的情况。 ...

用的什么软件,是悬浮球吗?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出现问题,也正常的,可以换新了

网友:
这属于设计缺陷了,小米现在不知道改了没有

网友:
这是几年前小米的通病,太常见啦

网友:
小毛病,大工程

网友:
明显是材料或者设计用得没有余度,可能是控制成本的原因,刚过保修没多久,上面的元件或多或少出现小问题,影响使用

网友:
基本上这种结构都会有类似问题,维修过荣耀10电源键也是胶套老化造成接触不到位,尽量少用物理按键吧。

网友:
会修手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种那件橡皮老化,我一般都是把橡胶去掉,然后用废掉的SIM卡片剪一小段,用502或者绿油搞定,一劳永逸

网友:
拆机一小时,修复一分钟的问题确实提现不了技术但是又不的不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软件,是悬浮球吗?

系统自带的软件,一键锁屏,在工具里调出桌面。以前的古老系统没有,就加装类似软件。家里用的手机,小米、华为、oppo都自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