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5淘了一个电动车控制器大家看值不值

楼主(2023-07-30):
卖家说是72伏3千瓦的。逆龄v12控制器。可是我在淘宝上搜索有一个曦日电动车控制器,跟这挺像的。

网友:
值,太值了,就是图太简单

网友:
散热片很厚

网友A:
要有pin定义才好用

网友:
都买了,有什么值不值的,自己认为值就行。

网友:
好用就值得,不好用就不值得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这种模块化控制器不会是新国标吧?

网友:
新的要一百多呢,以前在控制器厂干了一年多后来不干了

网友:
有用的话,就值的

网友:
值不值在于你用不用得上,用上了就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pin定义才好用

某宝有图,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
里面的用料、布局都看不到,无法评论!

网友:
名字不错!越开越年轻!

网友:
楼主,你得把它衣服脱了看看货才知道值不值啊

网友:
好用就值得

网友:
现在都换这种了,以前是带线的多,现在都是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