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施乐M115W维修心得——光电传感器检测

楼主(2023-07-30):
  最近收了两台施乐M115W无线激光一体机(兄弟代工),一台打印正常只是硒鼓磨损,另一台显示ADF扫描台错误,从卖家视频可以看到扫描马达插头脱落,由此判断机子应该正常(捡漏全靠眼神犀利)。

   结果收到货,插上扫描台插头显示顶盖打开(英语),反复盖了几次顶盖都不行。

   一言不合就拆机,先拆下定影捎带清洁了一下,打印1.7万页,一切完美,功能正常!定影的横杆下压左侧会遮挡顶盖传感器,拆下传感器(中间写着N18)检测并对照兄弟7360上的传感器(中间写着N13),检测AK阻值都为1600多K,检测CE为无穷大,多次测量发现先测AK再测CE会显示不稳定阻值。

顶盖传感器

7360进纸传感器

7360硒鼓传感器

   随即开始思索:既然是光电传感器同光耦原理,一个自动一个半自动需要阻断光线,那直接用手电照射CE同时测阻值发现光照越强阻值越低,由此判断传感器正常!用相同的方法检测了后部出纸传感器其阻值随光照强度增加!而大一号的光电传感器用此方法不凑效,切记!

   既然传感器正常就全部组装好,再次测试并手动调节定影横杆发现是顶盖未盖严,使劲盖了两次正常了,可惜此时又显示一串英文无法打印04请重启机器,查手册是激光器的问题,详细描述为:无法检测到激光器六菱电机的同步信号,果断拆开激光器,发现连接主板的排线被拔掉了,插上机器一切正常,打印测试页清晰完美!

   人性的险恶:此机被拔掉排线肯定为修理工报复机主的小伎俩,自己挣不到钱别人也别想轻易挣到,甚至机主会因此放弃此机!

网友:
我还有台M115B在吃灰,才打了1800多页好像...

网友:
排线被拔掉了,应该是修理工干的事

网友:
这个前一位应该已经查出是传感器的事,机主应该嫌弃价格高不愿意修,前一位花时间没有得到收益才会出现拔排线或者是忘记插了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古老

网友:
看机子外壳情况此机有点年数了,虽然打印数量不多,但是外壳已经发黄了,不知道用什么化学药剂可以去掉这个发黄的颜色呢?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
这机子还行,楼主收来很便宜么?

网友:
楼主专业的啊,能拆能修啊。

网友:
同样型号开机报错鼓也不行了,剪了电源线扔给收破烂的了

网友:
没修过打印机,楼主介绍的很详细,谢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
现在的人为了挣钱无所不能!!!

网友:
修打印机也是一门职业,我们单位的打印机就有专门人在搞,有问题了打个电话就来了,小毛病换个零件继续用,打印机一直修到彻底报废为止,所以捡漏打印机也要小心,遇到我们单位报废的打印机,基本捡不到漏

网友:
那个修理工太坏了,干不长的。

网友:
专业素质有待提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