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坑爹的SM2259xt2流出的开卡软件都经过修改

楼主(2023-07-31):
这几天收拾几个大容量的2t 2259xt2盘,主要有海力士的3D V6和英特尔的b17a,,这些比较新的颗粒都是eslc自动动态调整电压模式,虽然寿命是原来固定电压的三倍,但这些开卡软件的Pslc功能都无法使用各种出错,,从专给那些二线杂牌代工的工厂和几个大佬那里要了多套2259xt2软件,其他颗粒倒都正常,就这几种颗粒都设有多个坑爹循环死结各种花式报错,,,折腾了好多天瞎猫碰死耗子都给成功开启了。我就纳闷你们说这些坑爹的故意设置这么多坑是几个意思?

网友:
怎么看出来是修改版的?原版确实不好找

网友A:
可能流出时,,改动一下,防被查之类,,后面可能就是各位大佬自己改,,最后结果可能就是乱

网友:
经多多人之手,就改乱了

网友:
厉害,这么复杂的问题都能搞定。

网友:
感觉看不懂但又很牛的样子

网友:
楼主,佩服!基础牢固。

网友:
厉害呢,点赞一下。

网友B:
楼主的主控频率调得真低啊 而且接的是SATA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主控频率调得真低啊 而且接的是SATA2?

我用的移动盘主控频率一律调到50。闪存频率一律是50。这个b17开slc最低只能到150。反正再快平时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出来,开成sata2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流出时,,改动一下,防被查之类,,后面可能就是各位大佬自己改,,最后结果可能就是乱 ...

那明显就是故意做的手脚,里面各种坑,有一个甚至根本就不认任何盘,最后才发现里面藏着一个小指令意思是不认USB接口的盘,不知道是哪个有才的坑爹水平这么高。

网友:
看个评论还能吃到瓜

网友:
几个大容量的2t 2259xt2盘,主

网友C:
三星颗粒有没有PSLC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颗粒有没有PSLC固件啊

三星颗粒当然可以开slc,,从ssV2到ssv6我都开过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