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多好的惠普键盘 可惜就是无法使用了

楼主(2023-07-31):
这一代惠普巧克力键盘是手感非常好的,静音很好手感我挺喜欢的键程比较短,打字速度快了也没问题,里面内衬了钢板。 能够内衬钢板的键盘实在是不多了,除了老货台式机或者一体机标配键盘会有,现在的新键盘基本没有了,我看惠普联想目前在售的的台式机都没有带钢板得了。

这个键盘的问题就是不会通电了,下午拆开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做工是非常简单的就一块特别小的电路板而已,芯片是牛屎芯片的设计,就是不管用了真的太可惜了。 手里的老联想键盘很传统的是用了十几年都没有问题,反倒这个新键盘没用过竟然不通电了,老师们觉得是哪里的问题呢? 是USB 连接线还是牛屎封装芯片坏了? 这也是低压电器呀不会烧了什么吧?

还是跟老货做工存在差别的老货的一个个按键的橡胶帽都很大,这个可能是为了轻薄的缘故都特别的小,用料没有老货足但是还是留存了钢板,和印刷的工艺。 只是不通电有点太可惜了。

网友A:
牛屎主控的,毫无维修意义

网友:
拿个USB电压电流表检测一下看看,是否有电流。

网友:
如果那个芯片坏了就真的不好修的

网友:
打开底盖,插上电脑,测一下USB线到电路板上面有没有电压不就清楚了!

网友:
不通电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老货还是做的很皮实。

网友:
拆都不拆啊

网友B:
这个用了12年的包浆键盘如何?还能用,还很好用。

网友C:
牛屎片就是容易坏。因为核心直接粘再PCB上。硅片、PCB基板、牛屎胶三种材料的膨胀系数差异很大,这个时间长了绑定线和硅片就容易受力开焊。还有就是封装不严受潮。

网友:
没遇到过键盘烧IC的,usb线也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键盘可能是好的

网友:
拆开看一下吧,万一是哪根线断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主控的,毫无维修意义

关键是比较新 根本没用过就完全不通电了  太可惜了,想着给修好。

网友:
这种拆开后也能修?又不能更换某个部位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屎片就是容易坏。因为核心直接粘再PCB上。硅片、PCB基板、牛屎胶三种材料的膨胀系数差异很大,这个时间 ...

专业啊 分析的透彻。 我就想着是这个道理。 老式的都是焊接脚的芯片就没事儿  越是这种的 感觉问题越多。 电路板很小 说实话省料到家了,但是该有的也有 钢板了  印刷镀膜了  都不错也是惠普的正规代工厂的东西,只是太可惜了 这个也没有配件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了12年的包浆键盘如何?还能用,还很好用。

这个我也有,非常非常好。里面的钢板很厚实 特别好,现在再也买不到这样品质的键盘了,当时是真的舍得用料,你这个应该是群光生产的。

网友:
大概率是线或usb头有问题,拆开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有,非常非常好。里面的钢板很厚实 特别好,现在再也买不到这样品质的键盘了,当时是真的舍得用 ...

机械键盘钢板也有这么厚的

网友:
1、打开底板,检查一下,看输入线、元件是否有开焊的地方;2、用热风机吹一下,插上电脑,看是否有反应,顺便测量一下输入线是否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