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220V的小气泵,没想到功率有50W

楼主(2023-07-31):
一个捡到的小气泵,是离心式的叶轮,东西还没拳头大,和1元大小比较

上面是进气口,下面是出口

220V50W的功率,耗电功率胜过一个立式风扇了

测一下,果然接近有50W,气泵的噪声开始飞起,有种涡轮机的啸叫声

拆开,居然不是交流电机

貌似非隔离式的电源

居然这么点就有50W的功率,觉得这东西应该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没问题,车载12v都都差不多功率

网友A:
这个是那些装衣物被子真空袋的抽气机吧

网友:
密封袋抽真空用的吧

网友:
短时间使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给气垫床充气的吧

网友:
密封袋抽真空用

网友:
二、三楼答案正确,这玩意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短时间使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应该也能打气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那些装衣物被子真空袋的抽气机吧

确实第一眼就是这个感觉

网友:
就是抽真空袋用的那处泵,不是长期运行的

网友:
功率真不小

网友:
抽真空用的泵,由于散热不好,所以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垃圾场10块买了个剪线的小气泵,用2A的可调电源试机直接短路,后来为了驱动它特意去买了个12V16A的开关电源

网友:
有刷电机,应不适合连续长时间工作

网友:
想转速高只能加大功率

网友:
间歇性打打气球、抽抽真空袋,偶尔用一下其实寿命也没那么短。

网友:
咦,这个有50W?惊到我了,电机看起来达不到啊,难道电路板这个耗电?

网友:
家里也有个类似的这种小东西,转起来那个声音确实像楼主所讲的,飞机起飞的声音。就是不知道里面是永磁有刷还是串励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