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电路独特的无刷风扇

楼主(2023-07-31):
9.9包邮的无刷小风扇,独特在于无刷电机两线的,电机那没有电路板,充电、驱动一体。这种无刷的小风扇很少见,驱动型号,皇冠标,722S09.1,百度查不到信息。

网友:
9.9包邮的小风扇

网友A:
电机PCB上有个元件吧,我手上也有类似的,两根线,电机PCB上是有元件的。不过这玩意都很垃圾,升压电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PCB上有个元件吧,我手上也有类似的,两根线,电机PCB上是有元件的。不过这玩意都很垃圾,升压电路有问 ...

木有的 看第2张图。
这个质量挺好,第3个夏天了

网友:
电机上似乎没看到PCB

网友:
两线是怎么做到定向转动的,难道直接输出交流方波,然后像220V微风吊扇那样物理定向?

网友:
电路板集成驱动了,一般的都是风扇后面放电路板

网友:
这种小电扇,看起来做工不好,但用起来还挺能坚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的 看第2张图。
这个质量挺好,第3个夏天了

好吧,会不会是罩极电机那种原理,猜的哦。
我也买了个,但都是有刷的,花了大价钱买了个无刷的,风噪很大,还是品牌货。

网友:
单项电机,和戴森吹风机一样的原理,戴森专利。戴森没发现,发现了告到他破产。

网友:
最重要还是铜线电机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神抄一下板,分析分析,解解惑。很少看到两线的电机。

网友:
给个链接我也买过一个

网友B:
两线无刷电机是一种常见的电机类型,其驱动方式与三线无刷电机略有不同。两线无刷电机只需要两条引线即可完成电机驱动,其中一条引线为电源正极,另一条引线是电机旋转的信号线。在工作时,电调将交替的PWM信号与信号线连接,即可通过改变信号的信号占空比来实现电机的转速控制。

网友:
看不懂,有没有大佬解释下

网友:
线路板反面还有器件吗?

网友:
这个不过是把电路板外放与充电控制板合一了,原理不会变,但控制线路加长,线损会加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线无刷电机是一种常见的电机类型,其驱动方式与三线无刷电机略有不同。两线无刷电机只需要两条引线即可完 ...

那是有集成块,这个电机上连集成块都没有。似乎不是那个原理。

网友:
很常见的,二线无刷电机主要是小功率的风机上用的多,驱动方式与三线的不同,它由两组上下驱动桥来驱动……锭子的绕线方式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
不懂,看着就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