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王储X200固态240G软硬一起搞定,附工具SM2256_B95_FWP0705AB_MPP0704A

楼主(2023-07-31):
在闲鱼上见一块240G的坏盘包邮25,还带缓存的,想都没想也没仔细看就拍下了,收到后接上转接卡插上电脑啥反应都没有,不认盘,以为捡便宜了,才知道这下踩坑了。硬件一顿捣鼓后,找到原因解决认盘了,软件开卡又是一顿折腾,终于花了几天功夫搞好了,现把过程及软件分享给大家,遇到王储X200的,可以照方抓药。固态主控是SM2256k,id:2c844863A904。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图片下面写了好多内容,结果都给没了,不知道还有字数限制,唉!白花功夫了)

王储X200--240G

王储X200--240G

这是自己拍的,网上的图片很不清晰,当时买的时候没仔细看,主控是哪一款,见有缓存就直接拍了,原以为捡到 ...

这是自己拍的,网上的图片很不清晰,当时买的时候没仔细看,主控是哪一款,见有缓存就直接拍了,原以为捡到 ...

主板正方面的高清图提供给大家能看出什么问题吗?接电脑没任何反应,主板灯亮就知道硬件有问题了,是主控虚 ...

主板正方面的高清图提供给大家能看出什么问题吗?接电脑没任何反应,主板灯亮就知道硬件有问题了,是主控虚 ...

局部放大能看出来哪里问题了吧

局部放大能看出来哪里问题了吧

反面也一样局部放大

反面也一样局部放大

正面缺少的元件位置标出来

正面缺少的元件位置标出来

反面也同样缺少一个原件,硬件的原因找到了,关键是这两个缺少的元件是电阻还是电容呢?下面通过实验来搞定 ...

反面也同样缺少一个原件,硬件的原因找到了,关键是这两个缺少的元件是电阻还是电容呢?下面通过实验来搞定 ...

在这之前,已经检测过各组工作电压,5v、3.3v、1.8v、1.5v、1.2v全都正常。正反面所缺元件两端电压分别是0v ...

在这之前,已经检测过各组工作电压,5v、3.3v、1.8v、1.5v、1.2v全都正常。正反面所缺元件两端电压分别是0v ...

既然确定是0欧电阻,这里就直接用焊锡短接了。

既然确定是0欧电阻,这里就直接用焊锡短接了。

这里随便找一个电容补上就行了。下面就是软件开卡的问题了。

这里随便找一个电容补上就行了。下面就是软件开卡的问题了。

开卡过程也是折腾一番,手上十几个2256的不同版本一开始都开不出来,各种错误提示都不一样,折腾了几天,都 ...

开卡过程也是折腾一番,手上十几个2256的不同版本一开始都开不出来,各种错误提示都不一样,折腾了几天,都 ...

总算折磨完,能有好的结果也是件开心的事,最后把软件发给大家,遇到王储x200的可以直接用上。 ... ... ... ...

总算折磨完,能有好的结果也是件开心的事,最后把软件发给大家,遇到王储x200的可以直接用上。 ... ... ... ...

网友:
谢谢分享,一通折腾赚了35

网友:
任尔东西南北风

网友:
检测修复的过程挺艰难,好在观察很仔细,以后还可以继续在闲鱼上捡漏

网友A:
丝印园的电容,方的电阻 你焊接错一个器件。丝印园的电容,方的电阻 你焊接错一个器件。丝印园的电容,方的电阻 你焊接错一个器件。

网友:
是电阻还是电容,看板子上画的就能初步确定,矩形框的是电阻,带圆弧框的是电容,电阻一律用10k先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园的电容,方的电阻 你焊接错一个器件。丝印园的电容,方的电阻 你焊接错一个器件。丝印园的电容,方的 ...

谢谢提醒,反面那个用各种电阻值都试过,感觉没区别,所以换了一个电容,丝印的确是电阻。回头换一个多大的电阻呢,目前电容相当无穷大的电阻,这个问题我在图片下面的内容里提到过,由于,有字数限制,都过滤掉了。

网友:
B95没玩过听说寿命有点儿低

网友:
维修的乐趣还是很开心的!

网友:
废物利用挺好的,支持

网友:
坏的240g这价格不便宜啊,前几天买了个180g的m2 sata英特尔硬盘23包邮,健康度93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其中,乐在其中!!哈哈

网友:
当开卡成功的瞬间,快乐幸福的成就感是啥也替代不了的!

网友:
总算搞定了,这玩意开卡速度超级慢,最后还会报错,我一直以为不成功,结果报错只是BUG。。。

网友:
这是高手,这个是真的高手

网友(2024-03-21):
我有一个相似的芯片   是SM2256Gab  芯片好像是美光的  折腾了一天了  都美弄好

网友:
玩家的乐趣,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