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收了个ops小电脑,这个sata是个什么接口,该怎么引出来啊

楼主(2023-07-31):
千M网口,J1900,120Gmsata,单天线无线,就是这个sata有点蛋疼

这个是运行起来的电流,够省电的哈

新进展,改的dc电源口,看起来棒不棒

网友A:
就是笔记本用的msata接口,没有合适的转接卡,就用USB

网友B:
拆了插头 换飞线大法 重焊标准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插头 换飞线大法 重焊标准插头

就是不想动焊接,不好搞就直接通过唯一的usb3扩展一个500G移动硬盘算了

网友C:
拿来做软路由或者黑裙,还能干嘛?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附的主机吧,通过扩展接口转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动焊接,不好搞就直接通过唯一的usb3扩展一个500G移动硬盘算了

那你只能自己找插头了,然后配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来做软路由或者黑裙,还能干嘛?

做什么都要扩展存储哈,做软路由不合适,就一个网口

网友:
把白座子拆掉,下面就是标准座和电源并排呢

网友D:
大佬,这东东多少钱收的啊,便宜也想搞个当软路由

网友D:
这个把无线网卡换成千兆网卡,把VGA那个拆了,就非常完美的可以放进弱电箱了

网友E:
看见那4个电容吗?,那4个电容就是SATA线,直接剪SATA线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东东多少钱收的啊,便宜也想搞个当软路由

一百块,包邮,矿坛当时出的,一起俩个,我只要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见那4个电容吗?,那4个电容就是SATA线,直接剪SATA线焊上去

这个插座上是2路sata,就是不想动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把无线网卡换成千兆网卡,把VGA那个拆了,就非常完美的可以放进弱电箱了 ...

普通路由对于我来说都足够了,软路由没必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笔记本用的msata接口,没有合适的转接卡,就用USB

msata有一个,已经有个120G 的ssd在上面了

网友:
你拓展还不如换个同类型的硬盘上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插座上是2路sata,就是不想动焊接

那就去假货宝上找有没有这种接口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