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了一个烟机触摸板

楼主(2023-07-31):
朋友家的,触摸无反应,拆开看下,主板电压正常,触摸板来电正常,背面有烧蚀痕迹,给电瞬间,R25发热,测量直通。已经烧黑不知道阻值,去掉这个电阻,再通电后,触摸灯亮,风扇,灯功能正常,定时功能没了,估计是给定时这边供电的,不知道为啥会坏,反正也不怎么用,就这样吧。

网友A:
不错,扣个电阻搞定

网友:
不错不错,能修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扣个电阻搞定

修好一半,感觉撞大运了。

网友:
扣个电阻,能用就行

网友:
修好了能用就行。谢谢分享。

网友:
能修好就行,不能用的功能不用也罢

网友:
密封不好的都阻值降低失效, 刚搞了格兰仕电磁炉, 老的没有灌胶, 油腻改值失效, 周边清洗重焊一遍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