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造好的鼠标吧吧鼠,终于可以消停好一阵子了

楼主(2023-07-31):
玩鼠标多年,买几十个鼠标,直到5年前买的G304才稳定下来,不再乱买鼠标了,直到上个月在某一论坛提到一神鼠,所以寻踪记找到新吧鼠G3323D鼠标,很快到海鲜市场搞一个过来来玩玩。
鼠标到手其实不是很满意的,按键盖松松垮垮,摇晃有异响,左右键空键程,中键有时硬有时软很玄学,模具又极易沾染汗迹,而且还滑溜溜的,左右键手感一般,侧键是遭难级别的,侧键声音真的是太难听了,此外电池续航还挺拉胯,正常使用是一周一冲。
结果B站一搜,好家伙这玩意买来全是要改造的,鼠标初始设定全是缺点,唯独有点就是便宜和类罗技模具。
没办法,怎么多缺点也不能烂手里之后再继续用G304吧,所以拉起尘封已久工具改造一番。
改造点:
1,左键换gm8.0微动,50g力度
2,右键换老华诺粉点,这微动以前换过,挺软的,现在感觉一般,材料是以前玩剩的,右键就无所谓了。
3,中键换杂牌方形黄圆点微动,效果出勿意料的好,一个字,软,有些人可能不能接受,但对我的工作来说,大量使用中键,触发软是非常有必要的,上文提到原装微动触发力度不稳定可能是因为滚轴按压偏移的问题。
4,给中键加按压垫层,原装微动是加高的,手上没有,也没想去找对应的,所以用纸条,塑料片,胶带,502混合整一个压条,效果还可以。此外上壳按键柱也贴了好几层胶带,缓解了空键程和消除按键板晃动的问题。
5,外壳贴羽毛球手贴,以前改g304玩剩下的,性能好价格便宜,一句话无敌,缺点是要自己加背胶和剪裁,挺考验技术的。
6,去掉底部螺丝,这外壳下面有两个卡扣,目前来说扣上不拧螺丝也没有松动异响,这样也方便拆卸。
经过一番折腾解决主按键和外壳的问题,侧键看后面有没有合适按键或者其他解决方案,续航买个大点的就可以了,比较简单缺点就是会加大自身重量,不过想想还是算了,这鼠标本来就是双模,接线用一下就可以了,在不挤不是还有g304吗?
好了上面就是我折腾的心得,放几张图给吧友们看看

网友:
买来折腾的

网友:
这板子后半圈设计的有点意思

网友A:
我也是,前段时间收了几个G502,感觉手感最好的,斩手了,不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前段时间收了几个G502,感觉手感最好的,斩手了,不再买了。 ...

肌无力啊,G502拿不动,G304我都按不动了,佩服老哥臂力

网友B:
60m的手感比80m清脆一点。中键加高应该在微动底部,用凯华或者ttc的圆头比较好。
这个鼠标像罗技加赛睿的合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m的手感比80m清脆一点。中键加高应该在微动底部,用凯华或者ttc的圆头比较好。
这个鼠标像罗技加赛睿的合 ...

这个鼠标原装的中键微动比普通高好多,手上没有什么合适的材料去填充下面的空隙,还有一个垫高后针脚的长度可能不够焊接了,凯华红点圆头的我感觉还是有点硬的

网友:
家里用罗技G603,公司用罗技G304,这两个鼠标在一票无线鼠标中价格合适,性能够用。

网友C:
看楼主列的清单,这玩意就是个半成品,完美劝退

网友:
感觉不错的样子

网友:
鼠标玩到G903收的手,换微动改的左右键松垮

网友:
不是光栈的,差评...

-------------------------------

网友:
哈哈,看上去不错,一直用10来块的,坏了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列的清单,这玩意就是个半成品,完美劝退

折腾完后成就满满,还是不错的

网友:
居然是ttc滚轮!!!没有光栅那种好用!

网友:
这种鼠标缺点比较多折腾起来太麻烦,做工还是罗技的好,折腾旧鼠标还有点性价比,一般换个微动都能回到原来的状态

网友:
被贴吧买涨价那个戴尔严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