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葫芦控制器能用玩具车遥控器改成遥控的吗?

楼主(2023-07-31):
每次拖线用不方便,想用玩具车遥控电路改成无线遥控的,行不行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涉及安全,,玩具的遥控并不保险,出了故事就麻烦了

网友:
如果不在意失控的风险,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带继电器的遥控点动模块也没多少钱

网友:
RF4,工业用,也就几百一个。

网友A:
玩具车的控制部分属于低压的,电葫芦应该是高压的,中间加装 继电器 或 交流接触器 过度、隔离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工业的事用玩具级别的?老板怕是要进去

网友B:
无线电葫芦控制器有现成的,找维保公司,不要自己改,它是特种设备,需要资质的。自己家用的话,用玩具车遥控器改,可以的,没有问题只要你有动手能力。

网友:
有卖成品控制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电葫芦控制器有现成的,找维保公司,不要自己改,它是特种设备,需要资质的。自己家用的话,用玩具车遥 ...

+1,没出事万事大吉,一出事妥妥的进去...

网友:
遥控车遥控器 输出接图腾柱电路驱动继电器,继电器负责 吊葫芦的电流通断,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使用中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为了安全还是用专业的比较好

网友:
安全无小事,千万别改!

网友:
哈,玩具车使用的编码简单易受干扰,想想如果电葫芦你放手了,它受干扰不停止,你能承担这个后果么?

网友:
玩具车上用的不稳定,买那种好一点的遥控模块吧!

网友:
有大把的成品。。好用又不贵还安全。。。马家找找就知道了

网友(2023-09-02):
我这里有拆下来的F-23的行车遥控器组件,就是没壳子了,你需要的话送你啦

网友:
理论可以,实际要考虑可靠性和安全防干扰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车的控制部分属于低压的,电葫芦应该是高压的,中间加装 继电器 或 交流接触器 过度、隔离一下。应该没 ...

人家要无线的

网友:
不怕出事就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