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优利德UT122;彩屏、曲屏、智能万用表到手即拆,百元价格如何?

楼主(2023-07-31):
看群友撸,也来一支。百元值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挡那里是触屏的吗?

侧边有微动按键。你不按就是自动模式,直接测就好,不过要反应要稍延时一点。

借群友的拆解主板图

网友:
没看出什么,除了屏大

网友:
卡片式万用表的精度基本上能够满足使用要求,携带比较方便

网友:
看着很错的样子

网友:
屏大是不是也意味着容易破?!

网友:
看着好像还不错,一般使用应该没啥问题,颜值也高

网友:
没有电流单位测不了电流

网友:
这叫彩屏啊,被骗了吧。

网友:
自动表响应速度怎么样?感觉这个表的颜值挺高,反显比众仪的好看

网友:
没有电流档是硬伤,其他的都还好。

网友:
这不就是LCD屏幕嘛

网友:
挺好的,携带方便,

网友:
不用再买一次性电池了!

网友A:
换挡那里是触屏的吗?

网友:
伪彩屏,可以撸,我不撸了,我手里5个表了

网友:
精度还可以,内部做工一般般,最大的优势是屏幕大

网友:
大屏幕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挡那里是触屏的吗?

应该不是触屏。我买过全自动万用表,低于1伏显示成电阻值,希望有电压电阻手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