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买的睿能保PD90W充电板PFC变压器掉了怎么修复?

楼主(2023-07-31):
一直放在袋子里没用,周末拿出来看发现三个的pfc变压器都掉了,估计是碰撞导致的吧,不知道还能不能给它补回去?

网友A:
能找到变压器线头就能

网友:
三个都掉了,太好玩了。想办法装回去。

网友:
这就够呛了!看个人技术水平和想象力了。

网友:
纯手工操作,应该能恢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变压器线头就能

看不出来线头,很奇怪的造型

网友B:
这是摔的,中间抽头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摔的,中间抽头不好搞

是吧,感觉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出来线头,很奇怪的造型

线头断了,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不出来线头,很奇怪的造型

你这是PFC电感吧,看图好像就俩头,电感拆开看看能不能找出头来,实在不行短接试试

网友D:
功率因数校正PFC,一般都是每台电源一个,你这台怎么会有三个?

网友:
只有两个脚还在一边,肯定最容易掉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因数校正PFC,一般都是每台电源一个,你这台怎么会有三个?

那两个是输出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PFC电感吧,看图好像就俩头,电感拆开看看能不能找出头来,实在不行短接试试 ...

还能直接短接吗

网友:
都打了胶了,还能掉下来,摔得挺厉害的。

网友:
这建议好,直接短接
那肯定有好看的了

网友:
仔细试试,可以从上一圈做个接头,少一圈几圈的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短接会炸的

网友:
焊回去就行了!

网友:
就一根线两个焊头,不过齐根断的变压器看来得拆开吧引线弄出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