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大佬给个2263xt+N38颗粒的固件

楼主(2023-07-31):
求大佬给个2263xt+N38颗粒的固件

网友:
白嫖应该是没有了,花钱可以去隔壁下到。

网友:
请问 ce是啥玩意

网友:
Chip Enabled,可以理解为CPU那种多核,同规格同ID下CE越多容量、速度数值越大,4K也会成倍增长,

网友:
ID=识别NAND颗粒的一种编码,一般都是唯一ID归类,比如EC1C983F84CB这个ID对应SSV4 128GB TLC颗粒

网友:
暂时没工具流出来,少数人手上可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