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买了一片cn3791的所谓mppt,单串锂电池的

楼主(2023-07-31):
买了一片cn3791的所谓mppt,单串锂电池的,看着mos管 好小,
说有2A,不知好不好用,原配的mppt电阻是

原配的mppt电阻是对应12v的太阳能板的,低于11v就直接不发电了,mppt电阻原来是178k+22k,把178k取下来(就是图上那个R1),弄了个100k+10k电阻装上去,看太阳能板电压已经被拉到8.4v了,那片太阳能板,太阳大的时候电压有10v过一点,8.4v的mppt电压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网友A:
2A何必用mppt,没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何必用mppt,没效率

太阳能就是充一节镍氢最好都需要mppt,你指的没效率估计是没用过太阳能板供电吧

网友:
越是电流小,就越是要用mppt.

网友:
这玩意儿不便宜吧

网友:
这模块便宜吗

网友B:
我直接将单车拆机的6v太阳能板插快充移动电源,充一万的得两个晴天(输出功率真小)

网友C:
这是不是boost和back可以自由切换,我心说咱不能一直升压啊

网友:
完全没问题,冗余量够

网友D:
我都是自己买芯片自己打板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将单车拆机的6v太阳能板插快充移动电源,充一万的得两个晴天(输出功率真小) ...

单车板,老化后电流只有0.2-0.5A,很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是boost和back可以自由切换,我心说咱不能一直升压啊

这玩意就是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何必用mppt,没效率

没有mppt,太阳能板就被拉到电池电压了,至少浪费30%功率

网友:
MPPT是有单片机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是boost和back可以自由切换,我心说咱不能一直升压啊

找芯片资料是降压。多数升降压需要2颗电感,开关变压器,少数像LTC3780单电感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自己买芯片自己打板做

大佬就是大佬,这个板子发过来的是12v太阳能板的,11v以下就不充电了, 我这板子是9v的,大佬能提供下mppt电阻阻值咩?

网友:
MPPT控制器的全称“最大功率点跟踪”(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太阳能控制器,是传统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的升级换代产品。查了一下MPPT

网友:
MPPT控制器的全称“最大功率点跟踪”(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太阳能控制器,是传统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的升级换代产品。
感谢普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就是大佬,这个板子发过来的是12v太阳能板的,11v以下就不充电了, 我这板子是9v的,大佬能提供下mpp ...

芯片说明书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说明书在此

那么他现在上面本身的电阻一个是22k,一个是178k,应该把178k的改成多少合适呢,

大概改成120k电阻 应该就是8v左右的mppt电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