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H310M-D R2.0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3-07-31):
华硕H310M-D R2.0主板不开机

早上电脑不开机,按键没有反应,电源没有工作,以为电源问题,短接电源线绿色和黑色,电源测量电压正常,
拆装内存条,清理灰尘,CPU重装,都没有反应,主板小电池拆下,放电,还是不行,
测试内存条也是正常的,看来主板问题,
都准备购买主板了,想下检查下主板,拆下主板,发现主板有受潮痕迹,清理主板,装机正常启动,
先这样用了,不行更换主板

不开机

主板

主板

拆主板清理

网友A:
插个蜂鸣器,听听bios叫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个蜂鸣器,听听bios叫几声

怎么操作,早上是按键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洗板水洗刷刷下

网友B:
每天用它一小时就不会受潮了

网友:
可能短路保护了,及时清理

网友:
天气太潮湿吧

网友:
你这个主板可以黑苹果呀 我好像有efi

网友C:
lpt和usb3同时出现 属实是罕见

网友:
每天开机一会可以不受潮,长时间不用了不保险

网友:
现在最新一代的主板还蛮贵的。

网友:
恭喜修复,如果感觉进水了,还是及时清洗后烘干,防止故障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天用它一小时就不会受潮了

每天也在用,昨天晚上关机,早上就不开机了

网友:
有灰尘加受潮容易故障哦,清理一下。

网友:
这个座子是装AMD的散热器的吧,看着好眼熟

网友D:
新主板都不带蜂鸣器了,清灰用鼓风机更好

网友E:
幸好发现的早,不然主板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主板都不带蜂鸣器了,清灰用鼓风机更好

前面就用鼓风机清理了,后面实在没有办法,拆开清洗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幸好发现的早,不然主板就烧了。。。

故障是莫名奇妙,修好也是莫名奇妙,主板受潮位置很小,目前使用2天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lpt和usb3同时出现 属实是罕见

我这儿还有个ASUS的H110,用的是DDR3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