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小新air自动断电

楼主(2023-07-31):
联想小新air使用一会自动断电,重新开机后又可以用一会。开后不动时间长一点,如果打开大的应用2 3分钟就自动断电了。刚过保十几天
总感觉和散热有关系,拆开后用风扇调到高速对着吹就一直正常。

刚开机都正常

还是不带显卡的版本

用上次刚做的服务器风扇对着狂吹就不会断电

查了下这种本子应该都是联想用的低温锡,会不会和这有关系?但风扇吹就正常又感觉和散热有关系。
鲁大师压力测试,风扇吹的时候维持在60多度,  关掉后升到70度多点不到2 3分钟就断电了,这个温度
应该也不是太高啊。 请兄弟们指点一二

网友A:
低温锡,本来可能已经虚在上面的,一热,开焊,掉电

网友B:
你看你风扇扇叶上都是灰尘,说明使用环境比较恶劣,该把散热部分都拆下来清洗清洗了,然后用好一点的散热硅胶重新装回去试试,再不行了还有散热垫,弄一个。

网友:
监测一下系统温度确认一下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你风扇扇叶上都是灰尘,说明使用环境比较恶劣,该把散热部分都拆下来清洗清洗了,然后用好一点的散热硅 ...

散热器风口那边检查了,没有什么灰尘堵住,散热硅脂倒是没换,回头换下试试

网友:
联想的东西,懂的都懂,尽量还是不要买的好

网友:
联想的质量就这样?还不如清华同方?我买的清华同方,一千八买的,用了十年了,还在正常用,除了电池不行了。另外说一下,笔记本,真不适合经常搬动和开合,特别是单手那种。毕竟现在的本子越来越薄了,搬来搬去,主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器风口那边检查了,没有什么灰尘堵住,散热硅脂倒是没换,回头换下试试 ...

既然拆了,就水洗散热器,换硅脂

网友:
过热保护了

网友:
看图很明显是原机风扇不转了啊。

网友:
重新植锡吧。联想这个用了低温锡还打了黑胶,本来低温锡强度就低,这两种材料热胀冷缩率不一样,用久了就撑开虚焊了。

网友:
先换硅脂试试吧,把风扇清理一下。检测一下CPU温度,CPU周围的电容有没有虚焊。

网友:
查看一下散热风扇的转速满载的时候会不会提高转速。

网友:
看着像散热不好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网上说的低温锡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锡,本来可能已经虚在上面的,一热,开焊,掉电

这个应该是正解

网友:
我的小新也是这毛病,还好在保修期内捣鼓出来的问题,直接换主板,这个混球机型肯定是有缺陷。

网友:
看样子是通病

超薄机不如买新生代笔记本,小品牌当然不行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最后那张图片的服务器风扇是在转吗,如果是的,情况就如10楼说的,原机风扇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