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逗哈米狗电动车仪表盘

楼主(2023-07-31):
从山东买了一个二手逗哈米狗倒三轮电动车玩,外观不咋样,胜在便宜。(共享版,该公司已经倒闭,二手平台大量售卖,合法购买)

现在的电动车大多数都带系统,不破解的情况下无法使用第三方电控。要么破解,要么直接改线路,因为改线对我而言更方便,我选择改线。原车能用的东西尽量还用,能省则省。
原车的仪表也是使用协议通讯,两根供电线,两根协议线,拆开看了下直接不使用协议,直接控制。

整体外观,风吹日晒,老化严重

背面几个螺丝拆开就直接分开了

接入12v可以点亮,但是时间和温度不显示,带光感,随环境亮度自动调节亮度

背面有预留接线,可以不使用协议,直接控制

不懂电路,粗略看了下temp丝印那里没有热敏电阻 晶振也没有,应该是被阉割掉了,找了两个拆下来的热敏电阻焊上 均没反应。不懂这个,无所谓了。

侧面

网友A:
这个三轮车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B:
关键的价格没说

网友C:
多少钱,链接在哪?看起来挺好玩的,上路交警拦不?

网友D:
倒三轮看着挺拉 风

网友E:
如果是温度没数值  焊上也没有用  如果是固定数值   可能是用电阻短路省略了

网友F:
电池电量百分比的不错啊

网友G:
不能上牌,只能村里玩啊

网友:
自己高兴就行。

网友H:
应该不到1000块吧?倒三轮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轮车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只是感觉有点意思 想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价格没说

当时买的裸车800不带电池 从山东到河南 运费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链接在哪?看起来挺好玩的,上路交警拦不?

裸车800 不带电池,没法上牌 只能在我这种小县城玩玩。买个人版可以上牌的 贵点 海鲜市场搜 逗哈倒三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三轮看着挺拉 风

确实是比较稀奇,所以买回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温度没数值  焊上也没有用  如果是固定数值   可能是用电阻短路省略了 ...

就是没数值,不懂这个,不显示也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电量百分比的不错啊

可惜只能接入48v 改大电池的话 这个仪表电量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上牌,只能村里玩啊

有个人版可以上牌,就是贵点。我这偏远小县城,也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不到1000块吧?倒三轮挺好玩的。

裸车800不带电池  便宜加上比较稀奇 所以买回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