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手持K歌麦克风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3-07-31):
故障不充电

拆开

主板

主板

拆开

拆开

补焊USB插座

网友A:
好称直播专业,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称直播专业,哈哈哈

小朋友的玩具

网友B:
充电的插座是容易掉,很多开始时好用,过一段时间就松动,接触不好,最后就自然脱落。虽然是个玩具级别,但是功能很多,应该可以切换成蓝牙快门和收音机模式,芯片是具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多功能播放器麦克风,都不知道叫什么玩意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的插座是容易掉,很多开始时好用,过一段时间就松动,接触不好,最后就自然脱落。虽然是个玩具级别,但 ...

是的,小朋友用,这个充电口容易坏

网友:
你这个没有浓浓刺鼻的味吗?我的直接拆掉塑料扔了

网友:
功能还真不少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带混响的可以做到那么小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丰衣足食!

网友:
这种K歌声音太小了

网友:
魔音加混响,功能不 少

网友:
在河边公园看到这种设备

网友:
这个做工还行呀!

网友:
多功能播放器麦克风

网友:
看上去功能很多,应该不是专业的。

网友:
打胶固定会耐用一点点

网友:
现在插座寿命都不长

网友:
好像都是一个模板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