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给金属板钻孔的问题

楼主(2023-07-31):
想请教一些手电钻给金属钻孔问题:

1,没有台钳一般怎么固定呢?最后钻通时怎么防止那一下下坠
2,会沿着固定的方向跑偏? 如何避免跑偏呢?  好像都是会往左边跑偏
3,需要用力下压,和加水冷却吗? 或者添加其他?
4,刚开始时好像切削效率比较高,到后面就感觉停滞的错觉?
5,  3毫米这样大概多久钻通? 我用高速钢钻头钻钻停停大概要十多分钟。 看别人的视频都是像钻塑料一样快?看到有人用三角钻头钻不锈钢效率特高。

用的是牧田岛6MM HSSM35含钴麻花钻

店家指导如下:

网友:
你这个铜的直接用麻花钻就可以了,不用冷却,或者直接用水淋。三角钻头钻出的孔不规则,如果是深孔需要保持垂直度的话,最好是上台钻。

网友A:
下钻前要在打孔部位用冲子打一个坑~叫做定位,然后就不会跑偏了;3角钻头是镶硬质合金的,专门对付不锈钢的,所以效率高,普通钻头对于不锈钢很吃力;有人说钻孔时滴点酱油会容易些,只是没试过不知就里。

网友B:
看着是黄铜材质的,很好钻,可以先用小钻头或钢钉定位,然后再钻,没有台钻很难防止最后钻穿时的下冲,只能凭经验,快钻穿时缓慢下压,固定可以用两根木条捆绑夹住,使用好钻头就可以很快钻穿,3mm黄铜也就一二十秒,要是台钻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钻前要在打孔部位用冲子打一个坑~叫做定位,然后就不会跑偏了;3角钻头是镶硬质合金的,专门对付不锈钢 ...

我先在理想位置钻出了个小坑,也算定位吧? 明明看着小坑在中心,钻好时却偏离了太多。

网友:
钴钻头就可以了,先打个定位小坑,然后一次性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在理想位置钻出了个小坑,也算定位吧? 明明看着小坑在中心,钻好时却偏离了太多。 ...

钳工考级时有将立方铁块上下中心打定位坑,然后用现场磨出的麻花钻头,如果从上面定位坑钻进到下面定位坑钻出,磨钻头项目才算合格~所以楼主的钻头可能磨制的不合格,所以跑偏了。

网友:
没有台钳 ……G字夹,大力钳,……用角铁,两头螺丝要靠近工件

钻头够长 从凹面打孔,自重定位中心。凸面打孔……还是加一锉刀,改平面打孔吧

打孔要求高的,先小钻打小孔 换钻头扩孔 …… 活节螺丝公制m5 ,只能说有什么钻头用什么钻头吧

网友C:
你的钻头太拉了,想要快速钻通就要含钴钻头,垃圾的钻头中心没有花,就像铁棒一样很难在金属上打洞,好的钻头大小都一样,中心位置两边的斜面会错开利于切割金属!
右面的更容易钻透金属,左面的只能钻木头和铜铝等软金属。

网友D:
看了坛友们的帖子,我打孔的学问又取得了可喜的进步,看来我还缺定位冲和台钻,打孔还要降温浇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坛友们的帖子,我打孔的学问又取得了可喜的进步,看来我还缺定位冲和台钻,打孔还要降温浇水 ...

有台钻或铣床就行,有条件买个磨钻头机,据说手电钻打不锈钢板用小角度的钻头比较容易,用磨钻头机,头部磨118度,或者90度都没问题

网友:
钻金属最好用台钻,手钻的下压力不太够。

网友E:
1,铁板下边垫块木板
2,3mm铁板适当用力下压,1分钟钻透(12v电钻、8mm孔),加油都挥发了,钻玩蘸一下水冷却钻头,不知道有没有好处

网友:
那就弄个架子吧

网友:
加水冷却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工考级时有将立方铁块上下中心打定位坑,然后用现场磨出的麻花钻头,如果从上面定位坑钻进到下面定位坑 ...

我不是要上下垂直,而是孔的位置在平面中心。钻完发现偏离太多了,钻的过程也发现,但无力回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黄铜材质的,很好钻,可以先用小钻头或钢钉定位,然后再钻,没有台钻很难防止最后钻穿时的下冲,只能凭经 ...

不是吧,十几秒。。是我下压的力量不够吗?  看到店家视频用台钻,废屑是一条条的出来。 我钻出来的就是粉末。

看来和钻头关系大,有的钻头没用。刚又用2MM钻头试了下,钻出了个小坑就没什么动静了。 再换3MM的,持续排屑明显,是个好钻头。钻了个深坑,再换6MM的,进步明显,几分钟就钻好了。

6MM的是牧田岛的 含钴麻花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钻头太拉了,想要快速钻通就要含钴钻头,垃圾的钻头中心没有花,就像铁棒一样很难在金属上打洞,好的钻 ...

用的是牧田岛 HSSM35 含钴麻花钻

网友:
可以先用冲子充个坑,没把握的话可以用小钻头先钻,然后再上大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铁板下边垫块木板
2,3mm铁板适当用力下压,1分钟钻透(12v电钻、8mm孔),加油都挥发了,钻玩蘸一下水 ...

可能铜能散热,我钻一会就放水里一下,也没见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