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丝印X04X16/CNNL17可以用C2655或S43替换

楼主(2023-07-31):
金灶茶具主板上控制水泵开关的三极管~
已证实此为NPN管,可以用C2655代换,也可以用废旧电脑主板上的BPSS4350X替换!
注意管脚:微型板子正面朝对着自己,左脚B,上C,右E。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左为B、上为C、右为E,看符不符合三极管的压降规律、然后再确定一下是NPN,还是PNP,找个8050或8550代换一下。

网友:
封装大一点,用d882之类试试

网友:
先确定管子是PNP还是NPN,同样大小的买来换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