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微波炉变压器制作点焊机

楼主(2023-07-31):
             制作了两台点焊机,某宝上买的外壳,控制板,变压器自己改的,次级用了4根标称25平方的报废的高压接地编织线,量好绕4圈长度并留出接线余量,4根叠成一组,一端在台虎钳上固定,另一头用桌虎钳夹紧,然后在桌虎钳那儿用粗铁丝连上一个花兰吊杆,吊杆一头固定在墙上,收紧花兰使线受力拉紧,在外面半叠绕生料带二层,再用高温胶带包一层,放下既可穿绕,这样拉升后,线结实很多,估计实际还有50平方(原来的线估计也未达标),穿绕4圈拉紧,生料带包线好处耐高温,高压,穿绕滑顺容易收紧.这个为了减小体织,同样窗口可以穿平方大点线.
        制作好后对二种控制方式对比了下,单脉冲点焊0.12-0.15mm镀镍焊片均没问题,但点0.2mm镀镍焊片必须把电池打磨清理干净,有氧化有污点均点焊不牢固,而双脉冲笫一脉冲烧掉脏物,笫二脉冲点牢,拉下直接拉裂焊片.
         设定值见照片,电池上焊片0.2mm的.
         变压器功率都是铜线的900W.单脉冲给同事了.

网友:
图在哪里啊?

网友:
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最好上个图片

楼主:
奇怪,图上了,为啥不出来,再补

单脉冲

单脉冲

双脉冲

双脉冲

内部

内部

控制板

控制板

试样

试样

牢固

牢固

楼主:
上不了图,再补

能上图的话还有一台大功率的也分享下.

网友:
做的真板正

网友:
难度太大,不是一般人都能做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DIY的点焊机漂亮。

网友:
跟成品电焊机差不多了。

网友:
点焊机要不要焊工证?

网友:
做的工整好看,

网友:
做的真漂亮,犹如厂机

网友:
没有绕线的图

网友A(2023-09-19):
除了点焊电池,还可以焊什么东西吗,我手里有这种变压器,一直没有焊电池的需求,所以一直没搞。如果能 焊其他的东西,大概可以快点做出来。
现在感觉冷焊机最实用。

网友:
我的直接裸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点焊电池,还可以焊什么东西吗,我手里有这种变压器,一直没有焊电池的需求,所以一直没搞。如果能 焊 ...

只要能焊住0.15的镍片,家里不锈钢的锅碗瓢盆把手这玩意就能焊

网友:
佩服楼主手艺,做的真不错。控制板哪儿买的还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