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两个新老版本的魔百和M301H机顶盒

楼主(2023-07-31):
分别为老款和新阉割款。配置都为1+8g,CPU不同,老款为MV300,新款为MV300H,据说新款CPU里集成了一些控制器,成本进一步下降。

先来老款

楼主:
再来新款的:

楼主:
新款老款一些固件不通刷,很多人用老款固件刷新机,肯定要变砖,刷机前最好还是拆机看主板

网友A:
刷机要看主板版本,不然就变砖。。。

网友B:
我也有2张这样电路板,自己精简系统不够完美,就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新款老款一些固件不通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2张这样电路板,自己精简系统不够完美,就扔一边吃灰了

MV300的可以刷hinas,我就是买来刷hinas的,结果第一个买到新款MV300H了,刷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要看主板版本,不然就变砖。。。

买的新款就是上一家刷错固件变砖的

网友C:
新款好,还是老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款好,还是老款好?

老款,老款可以刷hinas,没有阉割WiFi

网友:
楼主总结得不错,新款好还是老款好呢?

网友D:
可玩性没有晶晨的高,目前最强的魔百和cpu应该是905l3a,

网友E:
新的内存不知道什么来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的内存不知道什么来源了

新的是宏旺内存,国产的,ttl看性能都是一样的ddr3 18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玩性没有晶晨的高,目前最强的魔百和cpu应该是905l3a,

是的,买来刷hinas的

网友:
老款没精简无线功能用 处 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MV300的可以刷hinas,我就是买来刷hinas的,结果第一个买到新款MV300H了,刷不了 ...

确实是,我两片PCB和你一样,有一片是带H的内核不能通刷,不过海思芯片用TTL刷机只要FASTBOOT不丢失想刷死都难

网友:
这种机顶盒肯定还是老版本的用料足,后面版本的或多或少都会缩水

网友:
买新不如买旧

网友:
内存太小,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