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安装时外机比内机高对吗?是否合理?

楼主(2023-07-31):
在我们的生活中往往要遇到安装空调的时候,这时安装师傅有的图方便,就把外机安得比内机低太多,这样安装合理吗?请行内高手指点!

网友:
想起来前两个月老家房子安装的格力空调,师傅就是说空调外机要比内机高,这样效果好,后来回家一看,外机比内机高了半米。觉得很疑惑,因为很少见过外机比内机高的。

网友:
高太多或者低太多长时间运行对压缩机制冷是有影响的,0.5m问题不大

网友:
外机装的比内机高,应该做个回油弯,那样的话冷冻油更容易回到压缩机

网友:
我感觉封闭管子,内外机高低 不是差很多都无所谓,关键是排水管必须比室内机低,要不就会往屋里漏水

网友:
通常空调外机应该比外机低,便于停机后冷冻油回流到压缩机底部,机器再启动时得到充足的润滑油,如果外机位置高于内机那么停机后管路中的润滑油就堆积在内机里,再次启动时压缩机负载重且可能缺油而拉缸。
但是经常看到外机位置高于内的情况~譬如大货车上的空调外机在车顶,内机在驾驶室/集装箱房顶装外机等等~也没见不能用~据相关人员说,正常状态的空调外机高于内机问题不大,一旦比较缺氟的话还是要出润滑不良故障的。

网友:
家庭正常安装 都没有问题      如果外机过高(比如超过10米或更高) 可能会造成冷冻油回流差

网友A:
大型空调都是要求外机比内机高。

网友:
经常看见的家用空调挂机,内机都比外机高,中央空调外机都在房顶山

网友:
我的就是外机比内机高,差不多2米,都用了十几年了,一点问题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空调都是要求外机比内机高。

大型中央空调看是水系统还是氟系统,如果是水系统都可以,如果是氟系统这样可以吗?就如大卡说的那样,油就不能回流到压缩机,烧机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问题不大的!~都是密封空间,而且压缩机内有做回油器的!~不用担心的!

网友:
外机比内机高,也一样用。。。没有问题的。。。。。